关于个人对单片机蜂鸣器的理解

楼主(2013-07-17):
今天看了会视频,终于知道它接在单片机中的原理,为什么每个单片机都要用那样接,原来是因为蜂鸣器要响的时候,至少要满足电流在30毫安左右的原故。而单片机引脚的输出口却没有那么高,所以只能通过经典的蜂鸣器接口电路了。也就是由一个三极管来扩大电流的电路了。至于怎么控制它,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一个I/O口来跟它连接,然后根据需要来设置程序控制它,比如定时,报警等,只要通过控制I/O口,应该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本文纯属个人见解,由于本人知识面的关系,如果说得不好,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正)

网友A(2018-06-25):
可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