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这个菜鸟

楼主(2013-07-17):
12864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 10
uchar code num1[]="120806";
sbit DU=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RS=P1^0;                         //数据或指令端
sbit RW=P1^1;                         // 读写端
sbit EN=P2^5;                         //使能端
sbit PSB=P1^2;                        //串行或并行
sbit RST=P1^4;                         //复位端
void delay(uchar n)                //n=1 延时0.2ms
{
        uchar j;
        while(n--)
                for(j=0;j<110;j++);
}
void W_Com(uchar n)          //写指令函数
{
        RS=0;
        RW=0;
        EN=0;
        P0=n;
        delay(N);
        EN=1;
        delay(N);
        EN=0;
}
void W_Data(uchar n)   //写数据函数
{
        RS=1;
        RW=0;
        EN=0;
        P0=n;
        delay(N);
        EN=1;
        delay(N);
        EN=0;
}
void init()
{
        RST=1;                                //不复位
        PSB=1;                                //  并行工作方式
        delay(N);
        W_Com(0x30);                //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N);
        W_Com(0x0c);                //  开显示 关光标
        delay(N);
        W_Com(0x01);        //   清屏操作
        delay(N);
}
void main()
{
        uchar i;
        EN=0;
        DU=0;
        WE=1;
        P0=0xff;
        WE=0;                        //关闭 消除数码管
        init();
        W_Com(0x80);         //指定位置显示
        for(i=0;i<6;i++)
        {
                W_Data(num1[i]);
                delay(N);
        }
        while(1);
}

想要在第一行开始显示120806,为什么一点现象也没有
大家帮帮忙看看吧
程序是有点乱

网友A(2017-02-17):
得结合硬件分析,

网友B:
void main() {         uchar i;                 EN=0;         DU=0;                         WE=1;         P0=0xff;         WE=0;                        //关闭 消除数码管                  init();         W_Com(0x80);         //指定位置显示         for(i=0;i<6;i++)         {                 W_Data(num1[i]);                 delay(N);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