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定时器时怎么进行硬件仿真

楼主(2013-07-17):
在keil4中碰到定时器时怎么进行硬件仿真?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B:
使用可以方针的芯片STC的好像不行,记得nxp有一款芯片可以仿真,或者逻辑分析仪

网友A:
想实现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实现什么目的?

还是谢谢哈   我可以调试了

网友C:
把标志为置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