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移屏和空一格显示 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2013-07-18):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 5
uchar num1[10];
uchar code num2[]="2226471348@qqcom";
uchar code num3[]="李文制作";
uchar code num4[]="_ _ _ _ _";
sbit DU=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RS=P1^0;                         //数据或指令端
sbit RW=P1^1;                         // 读写端
sbit EN=P2^5;                         //使能端
sbit PSB=P1^2;                        //串行或并行
sbit RST=P1^4;                         //复位端
void random()
{
        uchar i;
        for(i=0;i<10;i++)
                num1[i]=(rand()%10);
}
void delay(uchar n)                //n=1 延时0.2ms
{
        uchar j;
        while(n--)
                for(j=0;j<110;j++);
}
void W_Com(uchar n)          //写指令函数
{
        RS=0;
        RW=0;
        EN=0;
        P0=n;
        delay(N);
        EN=1;
        delay(N);
        EN=0;
}
void W_Data(uchar n)   //写数据函数
{
        RS=1;
        RW=0;
        EN=0;
        P0=n;
        delay(N);
        EN=1;
        delay(N);
        EN=0;
}
void init()
{
        RST=1;                                //不复位
        PSB=1;                                //  并行工作方式
        delay(N);
//        W_Com(0x30);                //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N);
        W_Com(0x0f);                //  开显示 关光标
        delay(N);
        W_Com(0x01);        //   清屏操作
        delay(N);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j=10;
        EN=0;
        DU=0;
        WE=1;
        P0=0xff;
        WE=0;                        //关闭 消除数码管
        init();
        random();
        W_Com(0x80+0x01);
        for(i=0;i<10;i++)
        {
                W_Data(num1[i]+0x30);
                delay(N);
        }
        W_Com(0x90);
        for(i=0;i<16;i++)
        {
                W_Data(num2[i]);
                delay(N);
        }
        i=0;
        W_Com(0x88);
        while(num3[i]!='\0')
        {
                W_Data(num3[i]);
                delay(N);
                i++;
        }
        W_Com(0x98);
        for(i=0;i<9;i++)
        {
                W_Data(num4[i]);
                delay(N);
        }
        for(i=0;;i++)
        {
                W_Com(0x18);
                delay(N);
        //        while(j--)
                        delay(200);
        }
        while(1);
}
12864移屏为什么加了while(j--)就移不了了
还有W_Com(0x80+0x01);怎样控制它空一格开始显示,不加空格,不是空一个汉字,是一个字符占的位置

网友A:
你说的“移”是怎么移?

常见的12864有两种控制器,一种是带汉字库的st7920。一种是不带字库的ks0108 。
前者在字符模式下指定的显示位置只能是一个汉字单位(以全角字符为单位),不能是以半角字符位单位。也就是不能空出一个半角字符的空格。
ks0108的可以任意位置。但不带任何字库。感觉ks0108使用更方便、灵活,特别是在反白、左右滚动的应用上。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B(2022-03-2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有移屏函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