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驱动LCM240128液晶显示汉字和字符数字

楼主(2013-07-19):
//器件:LCM2401282ZK
//控制器:T6963C
//日期:2009.06.15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LCM2401282ZK.h"

//============================控制线定义========================================
#define WR1   BIT3           // WR1 = P5.3
#define RD1   BIT2           // RD1 = P5.2
#define CE    BIT1           // CE  = P5.1
#define CD    BIT6           // CD  = P3.6
#define FS    BIT0           // FS  = P5.0
#define RST   BIT7           // RST = P3.7  正常情况下,5个低电平信号实现复位,然后高电平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define WR1_0  P5OUT &= ~WR1
#define WR1_1  P5OUT |= WR1
#define RD1_0  P5OUT &= ~RD1
#define RD1_1  P5OUT |= RD1
#define CE_0   P5OUT &= ~CE
#define CE_1   P5OUT |= CE
#define CD_0   P3OUT &= ~CD
#define CD_1   P3OUT |= CD
#define FS_0   P5OUT &= ~FS
#define FS_1   P5OUT |= FS
#define RST_0  P3OUT &= ~RST
#define RST_1  P3OUT |= RST  // 控制线输出高、低电平定义

unsigned char cradd1,cradd2,dat2,dat0,com,ctrlcode;
unsigned char urow,ucol,h;
unsigned char STA;          //用于存放p4口的状态

//==============================================================================
//                        定义的汉字字库
//==============================================================================
const unsigned char hztab_bzj[175][32]={

           };// 这里自己定义字库

//==============================小延时==========================================

void short_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j=0;j<=i;j++);
}

//==============================延时ms级========================================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ckms)
{
  unsigned int count,i;
       _NOP();
       _NOP();
       _NOP();

       for(i=tickms;i>0;i--)
         { for(count=0;count<4000;count++) {;}
           _NOP();
         }
}

//==============================写显示数据子程序(左)==========================

void wrdata(unsigned char dat0)
    {
      unsigned char cradd1;
      CD_1;
      CE_0;
      do
      {
        P4DIR=0xff;             //P4口设置为输出
        P4OUT=0xff;
        RD1_0;
        P4DIR=0x00;             //P4口设置为输入
        cradd1=P4IN;
        RD1_1;
      }
      while((cradd1&0x03)==0) ;
      P4DIR=0xff;               //P4口设置为输出
      P4OUT=0xff;
      CD_0;

      P4OUT=dat0;
      WR1_0;
      WR1_1;
     }

//==============================/* 写指令代码子程序(左)*/=====================

void wrctrl0(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cradd1;
      CD_1;
      CE_0;
      do
        {
          P4DIR=0xff;           //P4口设置为输出
          P4OUT=0xff;
          RD1_0;
          P4DIR=0x00;           //P4口设置为输入
          cradd1=P4IN;
          RD1_1;
        }
      while((cradd1&0x03)==0);
      P4DIR=0xff;               //P4口设置为输出
      P4OUT=0xff;
      CD_1;

      P4OUT=com;
      WR1_0;

      WR1_1;

    }

void wrctrl(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ctrlcode)
     {
       wrdata(dat1);
       _NOP();
       _NOP();
       _NOP();
       wrdata(dat2);
       _NOP();
       _NOP();
       _NOP();
       wrctrl0(ctrlcode);
      }
//==============================清屏============================================

void clrc(void)
     { unsigned char i,j;

           wrctrl(0x00,0x00,0x24);
           wrctrl0(0xb0);
           for(i=0;i<64;i++)
              {
           for(j=0;j<30;j++)
             {
               wrdata(0x10);
             }
          }
      }

//==============================清寄存器========================================

void clrg(void)
     { unsigned char i,j;
          wrctrl(0x00,0x08,0x42);
          wrctrl(0x1e,0x00,0x43);
          wrctrl(0x00,0x08,0x24);
          wrctrl0(0xb0);
           for(i=0;i<128;i++)
              {
           for(j=0;j<30;j++)
             {
               wrdata(0x00);
             }
          }
           wrctrl0(0xb2);
      }

//==============================================================================

void allon(void)
        { unsigned char i,j;
          wrctrl(0x00,0x08,0x42);
          wrctrl(0x1e,0x00,0x43);
          wrctrl(0x00,0x08,0x24);
          wrctrl0(0xb0);
           for(i=0;i<64;i++)
              {
           for(j=0;j<30;j++)
             {
               wrdata(0xff);

             }
          }
           wrctrl0(0xb2);
      }

//==============================================================================

void stripe(void)
       { unsigned char i,j;
          wrctrl(0x00,0x08,0x42);
          wrctrl(0x1e,0x00,0x43);
          wrctrl(0x00,0x08,0x24);
          wrctrl0(0xb0);
           for(i=0;i<64;i++)
              {
           for(j=0;j<30;j++)
             {
               wrdata(0xaa);
             }
          }
           wrctrl0(0xb2);
      }

//==============================================================================

void stripe1(void)
     { unsigned char i,j;
          wrctrl(0x00,0x08,0x42);
          wrctrl(0x1e,0x00,0x43);
          wrctrl(0x00,0x08,0x24);
          wrctrl0(0xb0);
           for(i=0;i<64;i++)
           {
           for(j=0;j<30;j++)
             {
               wrdata(0x55);
             }
           }
            wrctrl0(0xb2);
      }

//==============================/* 设置当前地址*/===============================

void fnSetPos(unsigned char urow, unsigned char ucol)
{
        unsigned int  iPos;

        iPos = urow * 30 + ucol;
        wrctrl(iPos & 0xFF,iPos / 256+0x08,0x24);

}

//==============================/*写汉字子程序*/================================

void wrhz_lcd(unsigned char h,unsigned char urow,unsigned char ucol)
     { unsigned char dat10;
       unsigned int i,j,k;
       wrctrl(0x00,0x08,0x42);
       wrctrl(0x1e,0x00,0x43);
       wrctrl(0x00,0x08,0x24);
       fnSetPos(urow, ucol);
       k=0;
       for(i=0;i<16;i++)
          { wrctrl0(0xb0);
        for(j=0;j<2;j++)
            {
            dat10= hztab_bzj[h][k];
            wrdata(dat10);
             k++;
             }
           wrctrl0(0xb2);
           fnSetPos(urow+(i+1), ucol);
          }
      }

//2009.07.06 evening
//==============================================================================

//==============================读液晶状态字到STA===============================1

//功能:用于往液晶写数据或命令之前判断忙闲
void read_sta(void)
{
  P4DIR=0x00; //P4数据输入,由液晶到430,不需要电平的转换,因为是3.3V的液晶模块
  CD_1;       //命令方式
  RD1_0;       //read
  STA=P4IN;   //读回状态
  RD1_1;       //cancel read
  P4DIR=0xff; //P4口设置为数据输出模式,由430到液晶
}

//==============================判断位S1,S0函数(读写指令和读写数据状态)=======2

void ST1(void)
{
  do
  {
    read_sta();
  }
  while((STA&0x03)!=0x03); //0000 0011---忙:1  闲:0
}

//==============================判断位S2函数(数据自动读状态)==================3

void ST2(void)
{
  do
  {
    read_sta();
  }
  while((STA&0x04)!=0x04);  //0000 0100---忙:1  闲:0
}

//==============================判断位S3函数(数据自动写状态)==================4

void ST3(void)
{
  do
  {
    read_sta();
  }
  while((STA&0x08)!=0x08);   //0000 1000---忙:1  闲:0
}

//==============================/*写入数据字节 */ ==============================5
//one byte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Byte )
{
         ST1(); //读完状态后,设置为输出模式---这里是正确的
         P4OUT = Byte;
         CD_0;        //数据方式
         WR1_0;       // write
         WR1_1;
}

//==============================/*自动写入数据字节 */ ==========================6
//不用判断状态标志位

void autowrite_data(unsigned char Byte )
{
         P4OUT = Byte;
         CD_0;         //数据方式
         WR1_0;        // write
         WR1_1;
}

//==============================/*写入命令字 */ ================================7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
         ST1();
         P4OUT = cmd ;
         CD_1;       //命令方式
         WR1_0;      // write
         WR1_1;
}

//==============================/*写只有一个参数的命令  */ =====================8

void write_onepara(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command )
{
  write_data(dat1);
  write_cmd(command);
}

//==============================/*写含有二个参数的命令  */ =====================9

void write_doublepara(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command )
{
  write_data(dat1);
  write_data(dat2);
  write_cmd(command);
}

//==============================/*清显示缓冲的函数   */ ========================10

void CLEAR_RAM( void )
     {
     int i;
     write_doublepara(0x00,0x00,0x24);          /* 设置显示RAM 首地址 */

     //24H Address Pointer Set D1:Low ADRS  D2:High ADRS
     //the address pointer se command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start address for writing(or reading) to external RAM.

     write_cmd(0xb0);                           /* 设置自动写方式 */

     //b0H Data auto write set
     //Note:Status check for auto mode(STA2,STA3)should be checked between each data.

     for(i=0;i<8192;i++)                        /* 清8K=8192存储器 */
        {
          ST3();                                /* 判状态位S3 */
          write_data(0x00);                     /* 写入数据 */
         }
      write_cmd(0xb2);                          /* 设置自动写结束指令 */

     //b2H Auto reset
     //     Auto reset should be performed after checking STA3=1(STA2=1).

     }

//==============================/*对液晶屏的一些初始设置函数   */ ==============11

void LcdIni( void )
     {
        write_doublepara(0x00,0x00,0x40);        /*设文本显示区域首地址*/

        //40H Text home address set   D1:Low address  D2:High address
        //The starting address of external display RAM for Text display is defined by this command.
        //The text home address shows the left end and most upper position.

        write_doublepara(0x20,0x00,0x41);        /*设文本显示区域宽度*/

        //显示区域宽度为32.。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计算地址的方便,设置显示区域的宽度为20H
        //41H Text area set   D1:Columns(列)  D2:00H
        //---------------------------宽度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吧!!!2009.07.06

        /*
        ------------------------------------------------------------------------
        TH          |                     | TH+CL
        ------------------------------------------------------------------------
        TH+TA       |                     | TH+TA+CL
        ------------------------------------------------------------------------
        (TH+TA)+TA  |                     | TH+2TA+CL
        ------------------------------------------------------------------------
        TH:Text home address
        TA:Text area number(columns)
        CL:Columns are fixed by hardware.(pin-programmable)
        */

        //write_doublepara(0x03,0x00,0x22);        /* 设置CGRAM偏置地址 */

        //22H Function:Offset Register Set  D1:Data   D2:00H
        //The offset register is used to determine external character generator RAM area.

        //The upper 5bit(ad15-ad11)are determined by offset register.

        write_doublepara(0x00,0x08,0x42);        /*设图形显示区域首地址*/

        //42H Graphic home address set D1:Low address  D2:High address
        write_doublepara(0x20,0x00,0x43);        /*设图形显示区域宽度*/

        //0x1e-ox20
        //43H Graphic area set  D1:Columns  D2:00H
                /*
        ------------------------------------------------------------------------
        GH          |                     | GH+CL
        ------------------------------------------------------------------------
        GH+GA       |                     | GH+GA+CL
        ------------------------------------------------------------------------
        (GH+GA)+GA  |                     | GH+2GA+CL
        ------------------------------------------------------------------------
        GH:Graphic home address
        GA:Graphic area number(columns)
        CL:Columns are fixed by hardware.(pin-programmable)
        */

        write_cmd(0xa0);                         /*光标形状设置*/
        write_doublepara(0x00,0x00,0x21);        /* 设置光标位置*/

        /*
        1010 0000           |  1 line  cursor
        1010 0001           |  2 line  cursor
        ……                |  ……
        10100111            |  8 lines cursor,选择为最大的光标

        when cursor display is ON,this command selects the cursor pattern form 1
        line to 8 lines.the cursor address is defined by cursor pointer set command.
        */

        //write_doublepara(0x08,0x08,0x21);        /* 设置光标 位置*/

        //21H Cursor Pointer Set  X ADRS   Y ADRS
        //X ADRS----=00H~4FH (Lower 7bits are valid)
        //Y ADRS----=00H~1FH (Lower 5bits are valid)
        //The cursor position is moved only by this command.

        write_cmd(0x80);        /*显示方式设置逻辑"或"合成, 内部字符发生器有效*/

        /* Mode Set
        ------------------------------------------------------------------------
        Code              |  Function
        1000x000          |  "OR" Mode
        1000x001          |  "EXOR" Mode
        1000x011          |  "AND" Mode
        1000x100          |  "TEXT ATTRIBUTE" Mode
        10000xxx          |  Internal Charater Generator Mode
        10001xxx          |  External ……
        ------------------------------------------------------------------------
            When internal character generator mode is selected,character code 00
        -7FH are selected from built-in character generator ROM.The character code
        80H-FFH are automatically selected external character generator RAM.
        */

        //write_cmd(0x9c);                  /*显示开关设置---开本和开图形显示*/
        write_cmd(0x9f);
        /* Display Set
        ------------------------------------------------------------------------
        Code              |  Function
        10010000          |  Display off
        1001xx10          |  Cursor on,blink off
        1001xx11          |  Cursor on,blink on
        100101xx          |  Text on,graphic off
        100110xx          |  Text off,graphic on
        100111xx          |  Text on,graphic on
        ------------------------------------------------------------------------
        1 0 0 1 d3 d2 d1 d0
        |d0:Cursor  blink    on:1,off:0
        |d1:Cursor  display  on:1,off:0
        |d2:Text    display  on:1,off:0
        |d3:Graphic display  on:1,off:0

        Note:It is necessary to turn on "Text display" and "Graphic display" in
             following case.
        1)Combination of text/graphic display;
        2)Attribute function;
        */

        /*初始化完成后,开文本和图形显示。此时调整对比度电压,显示屏上将因显示存
        储器上电时的随机数据而显示出随机的图形和字符。以此可以验证接口电路和驱动
          程序的正确性。*/
        //CLEAR_RAM();
     }

//==============================西文字符写入函数================================
//x_asx:0~29; y_asc:0~15

void write_asc(unsigned char x_asc,unsigned char y_asc,unsigned char code_asc)
{
  unsigned int address;
  address=y_asc*32+x_asc;
  write_doublepara((unsigned char)(address),(unsigned 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write_onepara(code_asc,0xc4);
  //装入字符代码,写入数据,地址不变
}

//==============================汉字写入函数(正显)============================
//x_hz:0-29; y_hz:0-127

void write_hz1(unsigned char x_hz,unsigned char y_hz,unsigned char code_hz)
{
  unsigned char i_hz;
  unsigned int address,addr_hz;
  address=y_hz*32+x_hz+0x0800;      //计算显示存储器的地址
  //addr_hz=code_hz*32;             //计算汉字字模地址(cctab的下标)由32改为16
  addr_hz=0;
  for(i_hz=0;i_hz<16;i_hz++)        //计数值16
  {
      write_doublepara((unsigned char)(address),(unsigned 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write_onepara(hztab_bzj[code_hz][addr_hz],0xc0);     //写入汉字字模左部
      write_onepara(hztab_bzj[code_hz][16+addr_hz++],0xc0);//写入汉字字模右部
      address+=32;//修改显示存储器地址,显示下一列(共16列)
  }
}
//==============================汉字写入函数(反显)============================

void write_hz2(unsigned char x_hz,unsigned char y_hz,unsigned char code_hz)
{
  unsigned char i_hz;
  unsigned int address,addr_hz;
  address=y_hz*32+x_hz+0x0800;   //计算显示存储器的地址
  //addr_hz=code_hz*32;             //计算汉字字模地址(cctab的下标)由32改为16
  addr_hz=0;
  for(i_hz=0;i_hz<16;i_hz++)    //计数值16
  {
      write_doublepara((unsigned char)(address),(unsigned 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write_onepara((255-hztab_bzj[code_hz][addr_hz]),0xc0);//写入汉字字模左部
          write_onepara((255-hztab_bzj[code_hz][16+addr_hz++]),0xc0);//写入汉字字模右部
          address+=32;//修改显示存储器地址,显示下一列(共16列)
  }
}

//================================显示一个点函数================================
//x:0-239;   y:0-127(消除点) 128-255(显示点)

void write_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x_pt,y_pt;
  unsigned int address;
  x_pt=x;
  y_pt=y;
  address=(y_pt&0x7f)*32+x_pt/8+0x0800;//计算显示存储器地址
   write_doublepara((unsigned char)(address),(unsigned 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x_pt=(~(x_pt%8))&0x07;
   y_pt=((y_pt&0x80)>>4)|0xf0;
   write_cmd(x_pt|y_pt);//写入数据
}

//===================================显示矩形框=================================
//x:0-239,y:0-127

void rectangle(unsigned char xstar,unsigned char xend,unsigned char ystar,unsigned char yend)
{
  unsigned char i;
  ystar+=128;
  yend+=128;                   //显示点
  for(i=xstar;i<=xend;i++)
  {
    write_point(i,ystar);
    write_point(i,yend);
  }
    for(i=ystar;i<=yend;i++)
  {
    write_point(xstar,i);
    write_point(xend,i);
  }
}

//========================================擦除矩形框============================

void clr_rectangle(unsigned char xstar,unsigned char xend,unsigned char ystar,unsigned char yend)
{
  unsigned char i;
  for(i=xstar;i<=xend;i++)
  {
    write_point(i,ystar);
    write_point(i,yend);
  }
    for(i=ystar;i<=yend;i++)
  {
    write_point(xstar,i);
    write_point(xend,i);
  }
}
//==============================================================================1400

楼主:
头文件:LCM2401282ZK.H
//液晶函数定义
//2009.06.15

void short_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ckms);
void wrdata(unsigned char dat0);
void wrctrl0(unsigned char com);
void wrctrl(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ctrlcode);
void clrc(void);
void clrg(void);
void allon(void);
void stripe(void);
void stripe1(void);
void fnSetPos(unsigned char urow, unsigned char ucol);
void wrhz(unsigned char h,unsigned char urow,unsigned char ucol);
void miaodian(void);

void read_sta(void);
void ST1(void);
void ST2(void);
void ST3(voi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Byte );
void autowrite_data(unsigned char Byte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void write_onepara(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command );
void write_doublepara(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command );
void CLEAR_RAM( void );
void LcdIni( void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posx,unsigned char posy,unsigned char ccode,unsigned char fan);

void write_asc(unsigned char x_asc,unsigned char y_asc,unsigned char code_asc);
void write_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rectangle(unsigned char xstar,unsigned char xend,unsigned char ystar,unsigned char yend);
void clr_rectangle(unsigned char xstar,unsigned char xend,unsigned char ystar,unsigned char yend);
void write_hz1(unsigned char x_hz,unsigned char y_hz,unsigned char code_hz);
void write_hz2(unsigned char x_hz,unsigned char y_hz,unsigned char code_hz);
void miaodian(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