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t7920并行方式驱动12864液晶程序

楼主(2013-07-19):
/******************************************************************************
模块名称:st7920 并行方式驱动12864液晶驱动
功能概要:st7920显示驱动
CPU: stc89c58   主频:11.0592M
液晶型号:       生产厂家:        驱动芯片:st7920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x1    0x80
#define x2    0x88
#define y     0x80
#define comm  0
#define dat   1

sbit RS = P2^1;   //H=data; L=command;
sbit RW = P2^2;   //H=read; L=write;
sbit  E = P2^4;   //input enable;
sbit PSB= P2^5;   //H=并口; L=串口;
sbit RST= P2^3;   //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

sbit busy=P0^7;   //lcd busy bit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void chk_busy (void);
void delay (uint us);

uchar code tab1[]={
"本系列中文模块内"
"任意位置反白显示"
"置二级字库,可在"
"使用更方便更灵活"
};

uchar code tab31[]={
"金鹏科技有限公司"
"Golden Palm TECH"
};
uchar code tab32[]={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梁\画图\HOCO12832.bmp  --*/
/*--  宽度x高度=128x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80,0x00,0x00,0x00,0x00,0x18,0x0C,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1,0xFF,0x8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13,0x10,0x03,0xFE,0x00,
...
};

uchar code tab5[]={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梁\画图\COCK.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函数名称    :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init_lcd (void)
{
    RST = 1;
    PSB = 1;
    wr_lcd(comm,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comm,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wr_lcd(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
* 函数名称    :chn_disp
* 功能描述    : 显示汉字或字符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chn_disp(uchar code *chn)
{
    uchar i,j;
    wr_lcd(comm,0x30);
    wr_lcd(comm,0x80);
    for(j=0;j<4;j++)
    {
        for(i=0;i<16;i++)
        wr_lcd(dat,chn[j*16+i]);
    }
}

/******************************************************************************************
* 函数名称    :chn_disp1
* 功能描述    : 上半屏显示汉字或字符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chn_disp1(uchar code *chn)
{
    uchar i,j;
    wr_lcd(comm,0x30);
    wr_lcd(comm,0x80);
    j=0;
    for(i=0;i<16;i++)
    wr_lcd(dat,chn[j*16+i]);
    wr_lcd(comm,0x90);
    j=1;
    for(i=0;i<16;i++)
    wr_lcd(dat,chn[j*16+i]);
}

/******************************************************************************************
* 函数名称    :img_disp
* 功能描述    : 显示图形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img_disp(uchar code *img)
{
    uchar i,j;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y+j);
        wr_lcd(comm,x1+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t,img[j*16+i*2]);
        wr_lcd(dat,img[j*16+i*2+1]);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y+j-32);
        wr_lcd(comm,x2+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t,img[j*16+i*2]);
        wr_lcd(dat,img[j*16+i*2+1]);
        }
    }
    wr_lcd (comm,0x36);
}

/******************************************************************************************
* 函数名称    :img_disp1
* 功能描述    : 下半屏显示图形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img_disp1(uchar code *img)
{
    uchar i,j;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y+j);
        wr_lcd(comm,x2+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t,img[j*16+i*2]);
        wr_lcd(dat,img[j*16+i*2+1]);
        }
    }
    wr_lcd(comm,0x36);
}

/******************************************************************************************
* 函数名称    :lat_disp
* 功能描述    : 显示点阵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lat_disp(uchar data1,uchar data2)
{
    uchar i,j,k,x;
    x=x1;
    for(k=0;k<2;k++)
    {
        for(j=0;j<16;j++)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y+j*2);
            wr_lcd(comm,x+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t,data1);
            wr_lcd(dat,data1);
        }
        for(i=0;i<8;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y+j*2+1);
            wr_lcd(comm,x+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t,data2);
            wr_lcd(dat,data2);
        }
        }
        x=x2;
    }
    wr_lcd(comm,0x36);
}

/******************************************************************************************
* 函数名称    :con_disp
* 功能描述    : 当data1=0xff,data2=0xff时,在x0,y0处反白显示16xl*yl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con_disp(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x0,uchar y0,uchar xl,uchar yl)
{
    uchar i,j;
    for(j=0;j<yl;j++)
    {
        for(i=0;i<xl;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y0+j);
        wr_lcd(comm,x0+i);
        wr_lcd(comm,0x30);
        wr_lcd(dat,data1);
        wr_lcd(dat,data2);
        }
    }
    wr_lcd(comm,0x36);
}

/******************************************************************************************
* 函数名称    :clrram
* 功能描述    : 清DDRAM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clrram(void)
{
    wr_lcd(comm,0x30);
    wr_lcd(comm,0x01);
}

/******************************************************************************************
* 函数名称    :wr_lcd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wr_lcd(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_busy ();
    if(dat_comm)
    {
        RS = 1;   //data
        RW = 0;   //write
    }
    else
    {
        RS = 0;   //command
        RW = 0;   //write
    }
    P0=content;   //output data or comm
    E = 1;
    ;
    E = 0;
}
/******************************************************************************************
* 函数名称    :chk_busy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chk_busy(void)
{
    P0 = 0xff;
    RS = 0;
    RW = 1;
    E = 1;
    while(busy==1);
    E = 0;
}
/******************************************************************************************
* 函数名称    :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delay(uint us)   //delay time
{
    while(us--);
}
/******************************************************************************************
* 函数名称    :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delay1(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5;j++)
    delay(1);
}

/******************************************************************************************
* 函数名称    :
* 功能描述    :
* 参数        :  参数名称:    输入/输出?  类型      描述
*
* 返回值      :
* 作者        :
* 创建日期    :2006-12-19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main()
{
    SP=0x5f;
    init_lcd();
    while(1)
    {
        lat_disp(0x00,0x00);
        chn_disp(tab1);
        con_disp(0xff,0xff,0x8c,0x80,2,16);
        delay1(8000);
        clrram();
        lat_disp(0xcc,0xcc);
        delay1(8000);
        lat_disp(0x00,0x00);
        chn_disp1(tab31);
        img_disp1(tab32);
        delay1 (8000);
        clrram();
        lat_disp (0xff,0x00);
        delay1(8000);
        img_disp(tab5);
        delay1(8000);
    }
}

网友A(2022-08-20):
看看是不是我用的程序
先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