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加减速,停止,反转

楼主(2013-07-19):
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加减速,停止,反转,单双八拍工作方式:A-AB-B-BC-C-CD-D-DA (即一个脉冲,转 3.75 度)
#include <reg52.h>
sbit inc=P3^2;
sbit dec=P3^3;
sbit zhzhd=P3^6;
sbit fazhd=P3^7;

bit flag=1;
unsigned char t=0x00; //表正反速度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otor_ffw();

unsigned char code led7code[]=
{0x81,0xe7,0x92,0xc2,0xe4,0xc8,0x88,0xe3,0x00,0xc0};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40,0x60,0x20,0x30,0x10,0x18,0x08,0x48};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48,0x08,0x18,0x10,0x30,0x20,0x60,0x40};  //反转

void main()
{

    EA=1;
    IT0=1;
    EX0=1;
    IT1=1;
    EX1=1;

    TMOD=0x06;
    TL0=0xff;
    TH0=0xff;
    TR0=1;
    ET0=1;

    P3=0x3f;
    P0=led7code[num%10];
    while(1)
    {
     motor_ffw();
    }

}

void  motor_ffw()  /* 步进电机驱动*/ //
{
   unsigned char i;
   int j;
        while(1)
        {

            for(j=0;j<12;j++)     //12个周期转一圈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if(flag==1)
                P2 = FFW[i];  //取数据
             else
                P2 = FFZ[i];
               delay(t);                   //t调节转速
                }
            }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delay(10);
    if(inc==0)
    {
    num++;

    P0=led7code[num%10];
    if(num%10!=0&&flag){zhzhd=0;fazhd=1;}
    else if (num%10==0){zhzhd=0;fazhd=0;}
    else {zhzhd=1;fazhd=0;}

    switch(num%10)
    {
        case 0:t=0x00;break;
        case 1:t=0x12;break;
        case 2:t=0x11;break;
        case 3:t=0x10;break;
        case 4:t=0x09;break;
        case 5:t=0x08;break;
        case 6:t=0x07;break;
        case 7:t=0x06;break;
        case 8:t=0x05;break;
        case 9:t=0x04;break;

    }

    }
    while(!inc);
    EX0=1;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delay(10);
    if(dec==0)
    {
    num--;
    if(num==65535)num=65529;
    P0=led7code[num%10];
    if(num%10!=0&&flag){zhzhd=0;fazhd=1;}
    else if (num%10==0){zhzhd=0;fazhd=0;}
    else {zhzhd=1;fazhd=0;}

    if(num==65535)num=65529;
    switch(num%10)
    {
        case 0:t=0x00;break;
        case 1:t=0x12;break;
        case 2:t=0x11;break;
        case 3:t=0x10;break;
        case 4:t=0x09;break;
        case 5:t=0x08;break;
        case 6:t=0x07;break;
        case 7:t=0x06;break;
        case 8:t=0x05;break;
        case 9:t=0x04;break;

    }
    }
    while(!dec);
    EX1=1;
}

void huanx(void) interrupt 1
{
    ET0=0;
    TR0=0;
    delay(10);
    if(P3^4==0)
    {
    if(flag==1) {flag = 0;zhzhd=1;delay(500);fazhd=0;}
    else  {flag = 1;fazhd=1;delay(500);zhzhd=0;}
    }

    while(!(P3^4));
    ET0=1;
    TR0=1;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网友A(2018-05-21):
开发板的,不错,多谢楼主

网友B:
代码先复制去试试了

网友C:
初学者在此谢过

网友D:
请问楼主,点触式限位开关怎样接在单片机上实现往复运动哦?

网友E(2016-10-20):
请问上面的数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2015-09-20):
漂亮    这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G(2015-04-08):
学习来了,正在学习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买了一个28BYJ-48电机
正在学习呢
能把你的代码发来看看吗?
谢谢

网友H:
楼主有汇编的吗?
没学过c
看不懂呀

网友J(2013-07-25):
昨天用的28BYJ-48电机做了一个实验,四相八拍的,但转速特别慢,一分钟最多十圈的样子,问下楼主这款电机额定转速就是这么多么?

网友K:
楼主用的是仿真还是开发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