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下午找不出问题来,求大神帮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3-07-2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num1=0,num2=1,num3=2,num4=3,n1,n2,n3,n4;
sbit dule=P1^4;
sbit smg1=P1^0;
sbit smg2=P1^1;
sbit smg3=P1^2;
sbit smg4=P1^3;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6;
sbit led4=P3^7;
uchar code duan[]={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delay(uint a)
{
while(a--);
}
void display()
{

smg1=1;
P1=0xf8;
smg1=0 ;
dule=1 ;
P0=duan[num1];
dule=0;
delay(50);
smg2=1;
P1=0xf4;
smg2=0 ;
dule=1 ;
P0=duan[num2];
dule=0;
  delay(50);
smg3=1;
P1=0xf2;
smg3=0 ;
dule=1 ;
P0=duan[num3];
dule=0;
    delay(50);
smg4=1;
P1=0xf1;
smg4=0 ;
dule=1 ;
P0=duan[num4];
dule=0;
delay(50);

}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smg1=1;
P1=0xf8;
smg1=0 ;
dule=1 ;
P0=duan[num1];
dule=0;                    //数码管一的显示初始化为1表示第一个灯以100MS的时间闪亮;
delay(50);
smg2=1;
P1=0xf4;
smg2=0 ;
dule=1 ;
P0=duan[num2];
dule=0;                    //数码管二的显示初始化为2表示第一个灯以200MS的时间闪亮;
  delay(50);
smg3=1;
P1=0xf2;
smg3=0 ;
dule=1 ;
P0=duan[num3];
dule=0;                    //数码管三的显示初始化为3表示第一个灯以300MS的时间闪亮;
    delay(50);
smg4=1;
P1=0xf1;
smg4=0 ;
dule=1 ;
P0=duan[num4];
dule=0;                    //数码管四的显示初始化为4表示第一个灯以400MS的时间闪亮;
delay(50);
}
void scan_key()                   //键盘控制
{
  uchar temp ;
  P2=0xfe;
temp=P2;
if((temp&0xf0)!=0xf0)
  {
  delay(5);

  }
  if((temp&0xf0)!=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e :             //按键盘使数码管对应数字每次加一
     num1++;
     break;
     case 0xde:
     num2++;
     break;
     case  0xbe:
     num3++;
     break;
     case 0x7e:
     num4++;
     break;

     delay (5);
       }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if(num1==9)              //超出范围时致零;
        num1=0;
      if(num2==9)
         num2=0;
      if(num3==9)
        num3=0;
      if(num4==9)
         num4=0;

      }

     }
main()
{
init();
while(1)
{

  scan_key();
  delay(50);
  display();

}
}
void ledcon() interrupt 1                //中断控制时间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1=num1 ;
n2=num2 ;
n3=num3 ;
n4=num4 ;
n1--;
n2--;
n3--;
n4--;
if(n1==0)
  {
  led1=~led1;
  }
if(n2==0)
  {
  led2=~led2;
  }
  if(n3==0)
  {
  led3=~led3;
  }
if(n4==0)
  {
  led4=~led4;
  }
}

想做一个可以控制数码管显示平率,而且可以通过按键可以调节LED的的闪烁。
数码管的显示和操作已经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控制LED灯,我觉得是中断程序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