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USB—串口通信转换的应用

楼主: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串行通信已经摆脱了早期传输速度慢的影响,并发展出类型不同的传输方式。目前无论是笔电还是台式机,一般已经不再配置DB9串行通信接口。但目前有一些传统的单片机芯片如51系列是通过串口烧写程序,这就给烧写程序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里介绍一下利用CH340T串口—USB转换芯片来完成USB烧写程序的功能。为使介绍言之有物,现以铭为科技的SK100为例,解析其USB—串口转换的实现方式。
CH340T 是一个USB 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 转串口、USB 转IrDA 红外或者USB 转打印口。在串口方式下,CH340T 提供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直接升级到USB 总线。该芯片有以下特点:
1. 全速USB 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外围元器件只需要晶体和电容。
2. 仿真标准串口,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USB 增加额外串口。
3. 计算机端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4.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收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50bps~2Mbps。
5. 支持常用的MODEM 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6.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提供RS232、RS485、RS422 等接口。
7. 支持IrDA 规范SIR 红外线通讯,支持波特率2400bps 到115200bps。
8. 软件兼容CH341,可以直接使用CH341 的驱动程序。
9. 支持5V 电源电压和3.3V 电源电压。
10. 提供SSOP-20 和SOP-16 无铅封装,兼容RoHS。
    SK100的系统中采用了STC51系列单片机,该芯片程序烧录简便,只需要使用串口通讯线即可实现。但目前大部分计算机主板已经没有了串口,为实现程序的烧录,需将串口信号转换为USB信号与计算机通信。图1USB与串口的转换通信线路。

1 SK100 USB—串口转换通信电路图
在以上电路中,为了保护电脑的USB口,使用了500mA的自恢复保险管F1。为了隔离USB和MCU的电源,使用了1N4001二极管D1和HT7533的LDO芯片U1。
   CH340T的引脚电路设计方式解析:
1.      电源。
CH340 芯片支持5V 电源电压或者3.3V电源电压。当使用5V 工作电压时,CH340芯片的VCC引脚输入外部5V 电源,并且V3 引脚应该外接容量为4700pF 或者0.01uF 的电源退耦电容。当使用3.3V工作电压时,CH340芯片的V3引脚应该与VCC引脚相连接,同时输入外部的3.3V电源,并且与CH340芯片相连接的其它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3.3V。VCC 电源的正电源输入端,需要外接0.1uF 电源退耦电容。V3 电源在3.3V 电源电压时连接VCC 输入外部电源,在5V 电源电压时外接容量为0.01uF 退耦电容。在SK100中采用了3.3v的供电电源,VCC与V3并接并退耦。
GND 为电源公共接地端,直接连到USB 总线的地线。
2.      晶振。
XI 、XO为晶体振荡的输入/出端,需要外接晶体及振荡电容。根据CH340T手册的要求,CH340T芯片正常工作时需要外部向XI引脚提供12MHz的时钟信号。一般情况下,时钟信号由CH340T内置的反相器通过晶体稳频振荡产生。外围电路只需要在XI 和XO引脚之间连接一个12MHz的晶体,并且分别为XI 和XO 引脚对地连接振荡电容。
3.      数据通信。
CH340T 自动支持USB 设备挂起以节约功耗,NOS#引脚为低电平时将禁止USB 设备挂起。异步串口方式下CH340T 芯片的引脚包括:数据传输引脚、MODEM 联络信号引脚、辅助引脚。数据传输引脚包括:TXD引脚和RXD 引脚。串口输入空闲时,RXD应该为高电平,如果R232引脚为高电平启用辅助RS232 功能,那么RXD引脚内部自动插入一个反相器,默认为低电平。串口输出空闲时,CH340T 芯片的TXD 为高电平。
UD+ USB信号,连到USB 总线的D+数据线;UD- USB信号,连到USB 总线的D-数据线。为增强抗干扰能力及保护USB通信口,通信脚分别并入22pf的电容及100欧姆的震荡保护电路。
TXD/RXD:输出/入串行数据,内置可控的上拉和下拉电阻。
其余辅助引脚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注:铭为科技的SK100产品为供电子产品爱好者及研发人员学习参考用的实物产品,其产品功能为酒精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