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驱动LED 如何使其中一位闪烁

楼主(2013-07-22):
动态驱动LED 如何使其中一位闪烁,最好有C 语言代码

网友A:
例:设置一个标志位,如果需要0.5秒闪烁一次,标志0.5秒取反一次。显示的时候,如果标志为1(或为0),则显示正常数值,否则送显示信息0xff(共阳,共阴相反)。

楼主:
0.5 秒定时是用定时器中断实现吗,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将标志位取反

网友B:
这样可以,用定时器更加精准

楼主:
不用定时器中断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 秒定时是用定时器中断实现吗,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将标志位取反

是的。不仅仅是因为可以“精确”,还在于这么长的延时而且是不间断的,如采用循环延时,长时间、不间断的占用mcu的机时,所以只能采用定时器中断方式。

循环延时是不可能在这里正常工作的。

楼主:
谢谢你,明白了

楼主:
如何用定时器中断生成 0.1 秒延时程序

网友C: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P1=0xfe;          }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         for(;z>0;z--)                    for(x=124;x>0;x--); } void main() {         while(1)        //等一直灭亮          {                 P1=0xfe;        //亮一只灯                 delay(100);        //延迟100毫秒,太快可以延迟短一些                 P1=0xff;        //灭掉                 delay(100);        //         }                    }

网友D:
控制其中一位的位选,一秒置1,一秒清零,就会出现闪烁

楼主:
怎样产生你说的“1秒”

网友E:
定时器中断来实现,通过设置TH0和TL0的值达到1秒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