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超声波测距程序,没错误和警告,但是单片机没反应,求解!!!

楼主(2013-07-23):
/****************************************************************************************/
//超声波测距模块程序
//晶振:11。0592
//接线:模块TRIG接 P10  ECH0 接P11
//数码管共阳数码管
/**********************************************************************************************/
#include <IAP15f2K61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TX=P0^0;
sbit  RX=P0^1;
sbit SER=P4^4;   //595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CK=P4^2;   //595移位时钟
sbit RCK=P4^1;   //595数据输出脉冲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time=0;
bit      flag =0;
uchar dula[]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距离编码
uchar wel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which[]={10,10,10,10,10,0,0,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in_595(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八位数据的读取
{
  SCK=0;
  SER=dat&0x80;
  dat<<=1;
  SCK=1;         //移位输入时钟,上升沿输入
}
}
void out_595( )        //锁存器的使用
{
RCK=0;          //并行输出时钟
delay(2);
RCK=1;
    delay(2);          //如果闪烁太快
    RCK=0;
}
/********************************************************/
void Coun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理论上最多可以测12.07m
  {
    flag=0;
    which[5]=11;    //“-”
    which[6]=11;    //“-”
    which[7]=11;    //“-”
  }
  else
  {
   which[5]=S/100;
   which[6]=S%100/10;
   which[7]=S%10;
  }
}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uchar i;
{
  for(i=0;i<8;i++)
  {
   in_595(wela[i]);
   in_595(dula[which[i]]);
   out_595( );
   delay(2);  //只要修改这里的延时即可实现静态和动态
  }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T1为方式1,T0的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TX=0;
while(1)
{// delay(60);
     Display();

  TX=1;                   //8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while(!RX);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unt();
}
}
/********************************************************/
void T0_C()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网友A:
超声波模块上说的触发信号为10us的高电平,但39us的最佳。

网友A:
程序贴出来基本上没人看,还是说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