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U位置问题

楼主(2013-07-23):
汇编中EQU的位置是不是必须要放到程序的最开始部分?因为我放到其他部分,编译提示错误

楼主:
追问一个问题:

楼主:
追问一个问题:数码管动态刷新时,为什么一定要在送出段码后,加上一小段延时那?大神不要怪我啊老问这么白痴的问题

网友A:
equ 可以在任意位置,但必须是不带向前访问的表达式。(如果使用表达式时)。

网友A:
所以你的错误可能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