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牛人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一个灯都点不亮,无比感谢

楼主(2013-07-23):
//用AVR点亮32*32LED点阵 点阵里集成74hc595 和74hc138芯片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avr/pgmspace.h>
#define SI1       PORTC|=(1<<PC0)
#define SI0       PORTC&=~(1<<PC0)
#define G1()      PORTC|=(1<<PC1)                      // HC_595输出使能控制端置1
#define G0()      PORTC&=~(1<<PC1)                     // HC_595输出使能控制端置0
#define RCK1()    PORTC|=(1<<PC2)                      // HC_595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置1
#define RCK0()    PORTC&=~(1<<PC2)                     // HC_595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置0
#define SCK1()    PORTC|=(1<<PC3)                      // HC_595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置1
#define SCK0()    PORTC&=~(1<<PC3)                     // HC_595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置0
#define SCLR1()   PORTC|=(1<<PC4)                      // HC_595移位寄存器清零输入置1
#define SCLR0()   PORTC&=~(1<<PC4)                     // HC_595移位寄存器清零输入置0
#define OE1()     PORTA|=(1<<PA5)                      // HC_138使能置1
#define OE0()     PORTA&=~(1<<PA5)                     // HC_138使能置0
long  scan_date0[12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scan_date1[32]={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行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
     while(ms--)
  _delay_ms(1);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HC_595初始化
    DDRC=0x1F;
PORTC=0xFF;
    G0() ;                               //使能HC_595输出使能控制端
    SCK0();                              // HC_595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端口置低电平
    RCK0();
    SCLR0();
    SCLR1();
                                      // HC_595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
                                         //HC_138初始化
    DDRA=0x3F;
PORTA=0xFF;
}

//HC_595列扫描
void HC_595( unsigned int da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G0();
      SCK0();
         if(date&0x80)
        PORTC|=(1<<PC0);                //串行数据输入
      else
              PORTC&=~(1<<PC0);

         date<<=1;
   SCK1();
     }

    RCK0();                             //上升沿锁存数据输出
          RCK1();
           G1();                               //关闭输出使能控制端

}

int main()
{   init();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m=3;
unsigned int n=0;
    for(i=0;i<=31;i++)
{
     OE0();                                //打开HC_138使能
        PORTA=scan_date1[i];
  for(n=m-3;n<=m;n++)
   {   if(n<=127)
             {
     HC_595(scan_date0[n]);
           m=m+4;
       }

       delay(4);
   }
       // OE1();                                    //关闭HC_138使能

}

}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接口的点阵屏,相关的驱动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B(2015-04-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         for(;z>0;z--)                    for(x=124;x>0;x--); } void main() {         while(1)        //等一直灭亮          {                 P1=0xfe;        //亮一只灯                 delay(100);        //延迟100毫秒,太快可以延迟短一些                 P1=0xff;        //灭掉                 delay(1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