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入门 (C语言)

楼主(2013-07-25):
十多年的单片机学习与运用经验,再经历了3年的编写时间,将自己的知识拿来给大家分享,如果您是单片机初学者或对单片机已经学会了些皮毛,毫不吹牛,这绝对是您不能当面错过的学习与产品研发的顶级参考资料。因为这些知识都来源于实践,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换来的,内容真实不虚。这是初搞。有什么需要可联系xgliyouquan@126.com.

STC51单片机入门_C语言(上).pdf

网友A:
初学C51,下载来看看!  顶!!!!

网友A:
这是上部? 那有没有下啊!

沙发,顶!!!!!!!!!!!!

楼主:
附件有20M大小限制,需要的话再继续上传。
   目 录
               第1篇 单片机KEIL开发环境
第1章 点亮LED实例与经典延时程序介绍(看不懂就从第2章动手)
第2章 建立Keil开发环境
第3章 KEIL环境的深入理解(难度较大)
              第2篇 单片机中的C语言
第4章 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第5章 C51 构造数据类型
第6章 流程与控制
第7章 函 数
第8章 模块化编程
              第3篇 单片机基本模块单元
第9章 定时计数器
第10章 中 断
第11章 串 行 口
第12章 IIC 通信
第13章 SPI 通信
             第4篇 编 程 实 例
第14章 常用单片机接口程序
第15章 1602液晶
第16章 模数转换ADC
第17章 数模转换DAC
第18章 单总线18B20 通信
第19章 DS1302时钟芯片
第20章 红外通信
第21章 步进电机测试
第22章 频率检测
第23章 通用显示器制作
第24章 2M字节FLASH存储器W25Q16 (W25X16)
第25章 SD卡
第24章 USB 通信
第25章 网络通信
第26章 数字存储示波器技巧与逻辑分析仪的操作

网友B:
楼主可在回复中再上传下册 我们都很需要啊

网友C(2013-11-10):
......最好是有下册

网友D:
下次了,非常好的资料,坐等楼主再上传余下的部分。

网友E:
期待下部上传。

网友F:
有上部,无下部。百度不到,

网友G(2014-02-10):
下一部,什么时候分享啊

网友C:
初学C51,下载来看看

网友H:
初学C51,下载来看看!

网友E:
没有就自己看规格书算了。

网友I(2014-03-25):
菜鸟一只,看到好东西都想全部拿下,谢谢楼主

网友J:
好东西,本人正是菜鸟,嘿嘿

网友K: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L:
STC51单片机入门 (C语言

网友M(2014-11-13):
怎么只有上,中和下呢

网友N:
学习中,这个资料好用

网友O(2015-01-12):
谢楼主的奉献啊

网友P:
这个要看看 我的开发板就是这个芯片的!!

网友Q:
很不错的东西,期待下!!!!!

网友R:
坐等楼主传下册

网友S(2015-08-18):
51单片机发展主要历程:AT89C51系列——STC89C52系列——STC90系列——STC11系列——STC12系列——STC15F系列——STC15W系列(最新主流),由于STC12系列功能已经落后最新主流的STC15W系列,新出的纸版教材主讲的是STC15W系列,STC15W系列功能更强大,使用更简单,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不需要编程器与仿真器即可高效率的开发产品,宽工作电压范围:2.5—5.5V,新版教材已出版。有关51单片机的问题都可加入QQ群进行交流:324284310,验证信息:STC51单片机,邮箱:xgliyouquan@126.com。

新版教材目录如下:
第1章  单片机高效入门
  1.1  单片机简介
1.1.1  认识单片机
1.1.2  单片机的用途
1.1.3  学习的典型芯片与C语言介绍
1.1.4  本书配套实验板及相关学习工具介绍
1.2  点亮1个发光二极管
  1.2.1  单片机型号命名规则
  1.2.2  单片机引脚功能说明
1.2.3  制作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实验电路
1.2.4  使用KeiluVsion3环境编写最简单的程序
1.2.5  ISP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将电脑上的目标代码“灌入”单片机中运行)
1.2.6  程序解释
1.3  Keil 仿真
1.3.1  软件仿真(标准8051方式仿真,不能仿真单片机新增功能)
1.3.2  硬件仿真(利用STC专用仿真芯片仿真,可仿真所有功能)
1.4  经典流水灯实例
1.5  单片机C语言延时程序详解
  1.5.1 学会使用计算软件
  1.5.2 计算软件内部运算过程详解
  1.5.3 利用库函数实现短暂精确延时
1.5.4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1.6  main()、void main()和int main()的区别
1.7  printf 格式化输出函数
第2章  单片机开发必须掌握的C语言基础
2.1  简单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2.1.1  原码、反码、补码、BCD码、格雷码
    2.1.2  常量
    2.1.3 变量的数据类型(bit、char、int、long、float)
2.1.4  变量存储空间(code、data 、bdata 、idata、xdata)
2.1.5  变量存储类型(auto、static、extern)
2.1.6  变量作用域
2.1.7  运算符
2.1.8  运算符的优先级与结合性
2.2  C51构造数据类型
2.2.1  数组:将相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数组(如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2.2.2  结构体:将不同类型数据组合在一起就构成结构体(如年月日2014-12-31)
2.2.3  共用体:不同变量占用相同内存地址就是共用体
2.2.4  指针:用于直接读取或修改内存值
2.2.5  #define与typedef的差别
2.3  流程与控制
  2.3.1 分支结构
  2.3.2  循环结构
  2.3.3  跳转结构
2.4   函数
    2.4.1 函数定义
2.4.2  调用格式
2.4.3  传值调用与传地址调用2种方式对比
2.4.4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2.4.5  使用指针变量作函数形式参数
2.4.6  使用结构体变量指针作为函数参数
2.4.7  函数作用域
2.4.8  库函数
2.5   模块化编程
    2.5.1  头文件的编写
    2.5.2  条件编译
2.5.3  多文件程序(模块化编程)
第3章  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
3.1 定时器/计数器
3.1.1 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原理概述
3.1.2 定时器/计数器的相关寄存器
3.1.3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
3.1.4 初值计算
3.1.5 编程举例
3.2 可编程时钟输出
3.3 中断系统
3.3.1 中断系统结构图
3.3.2 操作电路图中的开关(相关寄存器介绍)
3.3.3 编写中断函数
3.3.4 中断程序举例
3.3.5 外中断代码调试(按键的防抖技术)
第4章  串口通信
4.1  最基本的串口通信
4.1.1  串口数据发送格式
4.1.2  串口相关寄存器
4.1.3  波特率计算步骤详解
4.1.4  单片机与计算机通信的简单例子
4.2  彻底理解串口通信协议
4.3  串口隔离电路
4.4  计算机扩展串口(USB 转串口)
4.4.1  USB 转串口芯片CH340G
4.4.2  USB 转串口芯片PL2303HX
4.5  RS485串行通信
4.6  SSI通信
4.6.1  SSI数据通信格式
4.6.2  SSI硬件电路
4.6.3  SSI软件实现
4.7 数据通信中的错误校验
4.7.1 校验和(CheckSum)与重要的串口通信实例
4.7.2 CRC校验(全称:循环冗余码校验)
4.8  单片机串口向计算机串口发送2进制、16进制、数值与字符串
第5章  SPI通信
5.1  SPI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5.1.1  接口定义
5.1.2  传输格式
5.2  SPI接口相关寄存器
5.2.1  SPI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5.2.2  SPI接口引脚切换
5.3  SPI接口运用举例
第6章  I2C通信
6.1 I2C总线数据传输格式
6.1.1  各个位的传输要求
  6.1.2  多字节传输格式
6.2  程序模块功能测试
6.2.1 硬件仿真观察24C02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4MHz)
  6.2.2  硬件仿真观察24C32/64读写结果(R/C时钟:22.1184MHz)
6.3  24C02运用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整数或浮点数)
第7章  单片机内部比较器与DataFlash存储器
7.1  STC15W系列单片机内部比较器
7.1.1  比较器结构图
7.1.2  寄存器说明
7.1.3  电路讲解与程序实例
7.2  DataFlash存储器
7.2.1  DataFlash操作有关的寄存器介绍
7.2.2  DataFlash操作实例(断电瞬间存储数据)
第8章  可编程计数阵列CCP/PCA/PWM模块(可用作DAC)
8.1  PCA模块总体结构图
8.2  PCA模块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8.3  PCA模块的工作模式与应用举例
第9章  模数转换器ADC
9.1  模数转换器ADC主要技术指标
9.2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10位ADC转换器
9.2.1、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9.2.2、实例代码
9.3  12位ADC转换芯片MCP3202-B
9.4  16位ADC转换芯片ADS1110A0
9.5  18位ADC转换芯片MCP3421A0T-E/CH
第10章  数模转换器DAC
10.1  TLC5615数模转换电路与基本测试程序
10.2  TLC5615产生锯齿波、正弦波、三角波
10.3  TLC5615的高级运用(播放歌曲)
第11章  单片机实用小知识
11.1  复位
11.1.1  外部RST引脚复位
11.1.2  软件复位
11.1.3  内部低压检测复位
11.1.4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
11.2  单片机的低功耗设计
11.2.1  相关寄存器说明
11.2.2  应用举例
11.3  单片机扩展32K外部数据存储器62256
11.3.1  电路讲解
11.3.2  软件测试实例
第12章  常用单片机接口程序
12.1  数码管静态显示
12.2  数码管动态显示
12.3  独立键盘
12.4  矩阵键盘
第13章  1602液晶
13.1 1602液晶外形与电路图
13.2 1602液晶运用举例
13.3 1602液晶显示汉字与特殊符号
第14章  精密电压表\电流表\通用显示器\计数器制作
14.1  功能说明与电路原理分析
14.2  程序实例
14.2.1  通用显示器功能检测程序(外部程序)
14.2.2  计数器功能检测程序(外部程序)
14.2.3  模块程序
第15章  步进电机测试
15.1  步进电机特点
15.2  步进电机的3种励磁方式
15.3  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15.4  步进电机驱动实例
15.5  步进电机专用驱动器介绍
第16章  频率检测
16.1  频率检测的用途与频率定义
16.2  频率检测实例
第17章  DS1302时钟芯片
17.1  DS1302的SPI数据通信格式
17.2  程序实例
第18章  红外通信
18.1  红外通信电路与基本原理
18.2  红外接收软件实例
第19章  单总线DS18B20通信(长距离无线通信)
19.1  DS18B20运用基础
     19.1.1  单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电路
     19.1.2  DS18B20的通信时序
     19.1.3  DS18B20内部功能部件ROM、RAM、E2RAM、指令集
   19.1.4  读取温度步骤
19.2  单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实例
19.3  多只DS18B20的温度检测
     19.3.1  读取传感器代码实例
19.3.2  读取传感器温度实例
第20章  SD卡与znFAT文件系统
20.1  认识SD卡与SD卡驱动程序
20.1.1  认识SD卡
20.1.2  电路讲解
20.1.3  通信时序与完整驱动程序说明
20.2  znFAT文件系统
20.2.1  znFAT的移植方法
20.2.2  znFAT移植实例
第21章  MP3播放器实验(znFAT文件系统运用实例
21.1  MP3介绍与电路讲解
21.2  正弦测试
21.3  通过SD卡播放MP3文件
第22章  数字存储示波器技巧与逻辑分析仪的操作
22.1  测量直流电源开关机瞬间输出毛剌浪涌
22.2  测量稍纵即逝的红外发射信号
22.3  精确测量直流电源纹波
22.4  示波器带宽选用依据
22.5  逻辑分析仪快速入门
附录   ASCII码表
参   考   文   献

网友T:
写的很好的51单片机教学书籍!

网友S: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U(2016-11-15):
又是点灯?

网友V:
大力支持,求下册。

网友W:
第1章 点亮LED实例与经典延时程序介绍(看不懂就从第2章动手)
第2章 建立Keil开发环境
第3章 KEIL环境的深入理解(难度较大)
              第2篇 单片机中的C语言
第4章 数据类型与运算符
第5章 C51 构造数据类型
第6章 流程与控制
第7章 函 数
第8章 模块化编程
              第3篇 单片机基本模块单元
第9章 定时计数器
第10章 中 断
第11章 串 行 口
第12章 IIC 通信
第13章 SPI 通信

网友X:
正在学习单片机,学习学习

网友Y:
是否还有下册呢?

网友Y(2017-02-05):
有下册么?

网友Z(2019-10-22):
这个不错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