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无法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

楼主(2013-07-25):
我使用keil软件下载程序到STC89C52RC单片机中,发现总是下载不进去,显示错误“”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我感觉应该是没有下载器的缘故吧,但是我有串口转USB的线连上的啊。用STC-ISP可以下载程序,但是keil不行!

楼主:
刚才看了下说明,说是要有一个仿真器连接单片机和keil,我想做硬件仿真,一定得要一个仿真器,当时买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到啊,哪儿有这类型号的卖?

网友A:
直接用stc的软件串口烧写就行了,实在没有必要再弄什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tc的软件串口烧写就行了,实在没有必要再弄什么仿真。

现在的情况是先前还能烧写,现在已经连烧写都不行了,救命啊!!!

楼主:
现在我又弄好了,原来我曾经无意中点过步骤4中的“等0,0才可下载,快速启动”。解决的方法是将p10和p11接地,然后步骤4选“等0,0才可下载,快速启动”,再下载。可以下载后,再在步骤4中选“与下载无关”,再下载。可以下载后,将p10和p11接地的地方断开,在步骤4中选择“与下载无关”,点下载,就行了。感谢版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