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流水灯延时的时间

楼主(2013-07-26):
如何计算流水灯延时的时间,,求讲解

网友A:
查看汇编代码,或者用软件调试代码测量!

网友B:
这个用Keil调试就可以,不过只是大致时间, 郭天祥的视频中有详细的调试方法

网友C(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

网友D:
你要在Kei里仿真计算,比如人的肉眼只能分辨50毫秒。如果你的程序里面延时低于50毫秒人的肉眼是看不出的LED灯的闪烁10000=0.05476毫秒,那么由此可以推算出,一位和多位的延时,

网友E(2015-05-26):
先随便给个延时值 然后掐表 时间不够你就加大延时值 反之减小

网友F:
先根据使用的晶振频率算出一条指令要跑多久,再根据自己的要求看要跑多少条指令才能达到自己需要的延时时间,就可以赋值给一个变量,让它自减一减到0,不够就加一级!不知道能理解不?也不知道你学的是汇编还是C语言,不然可以举例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