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3-07-31):
51单片机怎样用12M晶振产生40KHZ方波信号,晶振和定时器什么关系啊

网友A:
简单地给你说吧:定时器在每12个振荡周期计时增加1,也就是1us。

网友B:
上楼说得好。

网友C:
哦,原来定时器在每12个振荡周期计时增加1,这次明确了。

网友D(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

网友E:
6楼,你到处顶顶顶,可真勤奋呀。把多年的陈旧帖全顶出来了。

网友F:
晶振是12MHZ,根据频率=1/时间,得出来的时间就是振荡周期(也称时钟周期)就是1/12us,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2个振荡周期就是1us,每过一个机器周期,定时器就加一。

网友G:
1us的时钟,理论上能产生最大500KHZ的方波

网友H:
40KHz方波 周期25uS ,半个周期12.5uS;
12MHz晶体12分频后,1MHz,一个时钟周期就是1uS;
如果定时器是8位自动重装,那么定时器赋值就是256-12.5 ≈ 41.6KHz & 38.5KHz。

网友I:
晶振就是CPU的工作速度,好比摩托车档位,在同一油门下,档位越高跑的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