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里的“吐司”

楼主(2013-08-01):
两种方法创建Toast第一种方法的Java代码:
makeText(Context context, int resId, int duration)

参数:context是toast显示在哪个上下文,通常是当前Activity;resId指显示内容引用Resouce那条数据,就是从R类中去指定显示的消息内容;duration指定显示时间,Toast默认有LENGTH_SHORT和LENGTH_LONG两常量,分别表示短时间显示和长时间显示。

第二种方法的Java代码:

makeText(Context context, CharSequence text, int duration)

参数context和duration与第一个方法相同,参数text可以自己写消息内容。

用上面任意方法创建Toast对象之后调用方法show()即可显示。

Java代码:

Toast toast = Toast.makeText(ToastDemoActivity.this, "这是一个普通的Toast!", Toast.LENGTH_SHORT);

toast.show();

设置Toast显示位置
两种方法方法可以设置显示位置:

方法一:

setGravity(int gravity, int xOffset, int yOffset)三个参数分别表示(起点位置,水平向右位移,垂直向下位移) 方法二:

setMargin(float horizontalMargin, float verticalMargin) 以横向和纵向的百分比设置显示位置,参数均为float类型(水平位移正右负左,竖直位移正上负下)

Java代码

// 设置Toast显示位置(起点位置,水平向右位移,垂直向下位移)

toast.setGravity(Gravity.TOP | Gravity.LEFT, 0, 200);

// Toast显示位置,以横向和纵向的百分比计算,参数均为float类型(水平位移正右负左,竖直位移正上负下)

toast.setMargin(-0.5f, 0f);
自定义Toast

下面这段代码可以显示一个带图片的Toast效果:

// 带图片的Toast
        Button btn2 = (Button) findViewById(R.id.toast2);
        btn2.setOnClickListener(new OnClickListener() {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 定义一个Toast
Toast toast = Toast.makeText(ToastDemoActivity.this, "这是一个代图片的Toast!", Toast.LENGTH_LONG);
               // 定义一个ImageView
               ImageView imageView = new ImageView(ToastDemoActivity.this);
               imageView.setImageResource(R.drawable.icon);
               // 获得Toast的View
               View toastView = toast.getView();
               // 定义一个Layout,这里是Layout
               LinearLayoutlinear Layout = new LinearLayout(ToastDemoActivity.this);
               linearLayout.setOrientation(LinearLayout.HORIZONTAL);
               // 将ImageView和ToastView合并到Layout中
               linearLayout.addView(imageView);
               linearLayout.addView(toastView);
               // 替换掉原有的ToastView
               toast.setView(linearLayout);
               toast.show();
            }
        });</SPAN><SPAN style="FONT-SIZE: 16px">

完全自定义代码如下:
LayoutInflater inflater = getLayoutInflater();
   View layout = inflater.inflate(R.layout.custom,
     (ViewGroup) findViewById(R.id.llToast));
   ImageView image = (ImageView) layout
     .findViewById(R.id.tvImageToast);
   image.setImageResource(R.drawable.icon);
   TextView title = (TextView) layout.findViewById(R.id.tvTitleToast);
   title.setText("Attention");
   TextView text = (TextView) layout.findViewById(R.id.tvTextToast);
   text.setText("完全自定义Toast");
   toast = new Toast(getApplicationContext());
   toast.setGravity(Gravity.RIGHT | Gravity.TOP, 12, 40);
   toast.setDuration(Toast.LENGTH_LONG);
   toast.setView(layout);
   toast.show();
以上就是“吐司"了,很简单的东西了,高手就不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