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中ContentProvider和Uri用法

楼主(2013-08-04):
一、使用ContentProvider(内容提供者)共享数据

ContentProvider在android中的作用是对外共享数据,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ContentProvider把应用中的数据共享给其他应用访问,其他应

用可以通过ContentProvider对你应用中的数据 进行添删改查。关于数据共享,以前我们学习过文件操作模式,知道通过指定文件的操作

模式为Context.MODE_WORLD_READABLE或Context.MODE_WORLD_WRITEABLE同样也可以对外共享数据。那么,这里为何要使用

ContentProvider对外共享数据 呢?是这样的,如果采用文件操作模式对外共享数据,数据的访问方式会因数据存储的方式而不同,导致

数据的访问方式无法统一,如:采用xml文件对外共享数 据,需要进行xml解析才能读取数据;采用sharedpreferences共享数据,需要使

用sharedpreferences API读取数据。

使用ContentProvider对外共享数据的好处是统一了数据的访问方式。

当应用需要通过ContentProvider对外共享数据时,第一步需要继承ContentProvider并重写下面方法:

public class PersonContentProvider extends ContentProvider{

public boolean onCreate()

public Uri insert(Uri uri, ContentValues values)

public int delete(Uri uri,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

public int update(Uri uri, ContentValues values,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

public Cursor query(Uri uri, String[] projection,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 StringsortOrder)

public String getType(Uri uri)

}

第二步需要在AndroidManifest.xml使用<provider>对该ContentProvider进行配置,为了能让其他应 用找到该ContentProvider ,

ContentProvider采用了authorities(主机名/域名)对它进行唯一标识,你可以把ContentProvider看作是一个网 站(想想,网站也是提供

数据者),authorities 就是他的域名:

<manifest>

<application android:icon="@drawable/icon" android:label="@string/app_name">

<provider android:name=".PersonContentProvider"

android:authorities="com.ljq.providers.personprovider"/>

</application>

</manifest>

二、Uri介绍

Uri代表了要操作的数据,Uri主要包含了两部分信息:1》需要操作的ContentProvider ,2》对ContentProvider中的什么数据进行操作,一

个Uri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ContentProvider(内容提供者)的scheme已经由Android所规定, scheme为:content://

主机名(或叫Authority)用于唯一标识这个ContentProvider,外部调用者可以根据这个标识来找到它。

路径(path)可以用来表示我们要操作的数据,路径的构建应根据业务而定,如下:

要操作person表中id为10的记录,可以构建这样的路径:/person/10

要操作person表中id为10的记录的name字段, person/10/name

要操作person表中的所有记录,可以构建这样的路径:/person

要操作xxx表中的记录,可以构建这样的路径:/xxx

当然要操作的数据不一定来自数据库,也可以是文件、xml或网络等其他存储方式,如下:

要操作xml文件中person节点下的name节点,可以构建这样的路径:/person/name

如果要把一个字符串转换成Uri,可以使用Uri类中的parse()方法,如下:

Uri uri = Uri.parse("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

三、UriMatcher类使用介绍

因为Uri代表了要操作的数据,所以我们经常需要解析Uri,并从Uri中获取数据。Android系统提供了两个用于操作Uri的工具类,分别为

UriMatcher和ContentUris 。掌握它们的使用,会便于我们的开发工作。

UriMatcher类用于匹配Uri,它的用法如下:

首先第一步把你需要匹配Uri路径全部给注册上,如下:

//常量UriMatcher.NO_MATCH表示不匹配任何路径的返回码

UriMatcher sMatcher = new UriMatcher(UriMatcher.NO_MATCH);

//如果match()方法匹配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路径,返回匹配码为1

sMatcher.addURI("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 "person", 1);//添加需要匹配uri,如果匹配就会返回匹配码

//如果match()方法匹配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230路径,返回匹配码为2

sMatcher.addURI("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 "person/#", 2);//#号为通配符

switch (sMatcher.match(Uri.parse("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10"))) {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default://不匹配

}

注册完需要匹配的Uri后,就可以使用sMatcher.match(uri)方法对输入的Uri进行匹配,如果匹配就返回匹配码,匹配码是调用addURI()方

法传入的第三个参数,假设匹配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路 径,返回的匹配码为1

四、ContentUris类使用介绍

ContentUris类用于操作Uri路径后面的ID部分,它有两个比较实用的方法:

withAppendedId(uri, id)用于为路径加上ID部分:

Uri uri = Uri.parse("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

Uri resultUri = ContentUris.withAppendedId(uri, 10);//生成后的Uri为: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10

parseId(uri)方法用于从路径中获取ID部分:

Uri uri = Uri.parse("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10")

long personid = ContentUris.parseId(uri);//获取的结果为:10

五、使用ContentProvider共享数据

ContentProvider类主要方法的作用:

public boolean onCreate():该方法在ContentProvider创建后就会被调用,Android开机后,ContentProvider在其它应用第一次访问它时才

会被创建。

public Uri insert(Uri uri, ContentValues values):该方法用于供外部应用往ContentProvider添加数据。

public int delete(Uri uri,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该方法用于供外部应用从ContentProvider删除数据。

public int update(Uri uri, ContentValues values,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该方法用于供外部应用更新ContentProvider中

的数据。

public Cursor query(Uri uri, String[] projection,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 String sortOrder):该方法用于供外部应用从

ContentProvider中获取数据。

public String getType(Uri uri):该方法用于返回当前Url所代表数据的MIME类型。

如果操作的数据属于集合类型,那么MIME类型字符串应该以vnd.android.cursor.dir/开头,

例如:要得到所有person记录的Uri为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那么返回的MIME类型字符串应该

为:"vnd.android.cursor.dir/person"。

如果要操作的数据属于非集合类型数据,那么MIME类型字符串应该以vnd.android.cursor.item/开头,

例如:得到id为10的person记录,Uri为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10,那么返回的MIME类型字符串

为:"vnd.android.cursor.item/person"。

六、使用ContentResolver操作ContentProvider中的数据

当 外部应用需要对ContentProvider中的数据进行添加、删除、修改和查询操作时,可以使用ContentResolver 类来完成,要获取

ContentResolver 对象,可以使用Activity提供的getContentResolver()方法。 ContentResolver 类提供了与ContentProvider类相同签名的

四个方法:

public Uri insert(Uri uri, ContentValues values):该方法用于往ContentProvider添加数据。

public int delete(Uri uri,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该方法用于从ContentProvider删除数据。

public int update(Uri uri, ContentValues values,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该方法用于更新ContentProvider中的数据。

public Cursor query(Uri uri, String[] projection, String selection, String[] selectionArgs, String sortOrder):该方法用于从ContentProvider

中获取数据。

这些方法的第一个参数为Uri,代表要操作的ContentProvider和对其中的什么数据进行操作,

假 设给定的是:Uri.parse("content://com.ljq.providers.personprovider/person/10"), 那么将会对主机名为

com.ljq.providers.personprovider的ContentProvider进行操作,操作的数据为person表中id为10的记录。

使用ContentResolver对ContentProvider中的数据进行添加、删除、修改和查询操作:

ContentResolver resolver = getContentResolver();

Uri uri = Uri.parse("content://com.ljq.provider.personprovider/person");

//添加一条记录

ContentValues values = new ContentValues();

values.put("name", "linjiqin");

values.put("age", 25);

resolver.insert(uri, values);

//获取person表中所有记录

Cursor cursor = resolver.query(uri, null, null, null, "personid desc");

while(cursor.moveToNext()){

Log.i("ContentTest", "personid="+ cursor.getInt(0)+ ",name="+ cursor.getString(1));

}

//把id为1的记录的name字段值更改新为zhangsan

ContentValues updateValues = new ContentValues();

updateValues.put("name", "zhangsan");

Uri updateIdUri = ContentUris.withAppendedId(uri, 2);

resolver.update(updateIdUri, updateValues, null, null);

//删除id为2的记录

Uri deleteIdUri = ContentUris.withAppendedId(uri, 2);

resolver.delete(deleteIdUri, null, null);

七、监听ContentProvider中数据的变化

如 果ContentProvider的访问者需要知道ContentProvider中的数据发生变化,可以在ContentProvider发生数据变化 时调用

getContentResolver().notifyChange(uri, null)来通知注册在此URI上的访问者,例子如下:

public class PersonContentProvider extends ContentProvider {

public Uri insert(Uri uri, ContentValues values) {

db.insert("person", "personid", values);getContext().getContentResolver().notifyChange(uri, null);

}

}

如果ContentProvider的访问者需要得到数据变化通知,必须使用ContentObserver对数据(数据采用uri描述)进行监听,当监听到数据变

化通知时,系统就会调用ContentObserver的onChange()方法:

getContentResolver().registerContentObserver(Uri.parse("content://com.ljq.providers.personprovider/person"),

true, new PersonObserver(new Handler()));

public class PersonObserver extends ContentObserver{

public PersonObserver(Handler handler) {

super(handler);

}

public void onChange(boolean selfChange) {

//此处可以进行相应的业务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