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做开关电路的心得体会

楼主(2013-08-06):
       最近的几个项目需要用到控制电路,选用的是三极管+固态继电器的两级控制。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讲,有点难度。现在总结一下吧。
          为什么采用两级控制,是因为选用的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是3.2-32v,但是我们的msp430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电压最大是3.2x,由单片机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话稳定性不好,所以采取先由单片机控制三极管电路,再由三极管电路控制固体继电器。
         前面项目中选用的三极管是9013,是NPN管,但是现在这个项目使用的是9012,PNP管。 使用9013的时候我就简单的在基极串接一个电阻(10K),然后直接使用的三极管,这样是不可靠的,因为没有电流进行分流处理。这次决定在增加一个电阻分流,问题也就出现在这,这次采用的是9012,PNP管,是在低电平时导通,在高电平时断开,正好和9013的相反。但是在刚开始没清楚这一点,一直以为是我的电路出现问题,在调试程序查找电路问题…………………………………………在写这篇你日志之前才通过度娘恍然大悟啊!
      结果就是简单的改下程序顺序,按照新的限压分流 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