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怎样定义全局变量

楼主(2013-08-06):
extern可以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表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和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定义。
另外,extern也可用来进行链接指定。

extern 变量
在一个源文件里定义了一个数组:char a[6]; 在另外一个文件里用下列语句进行了声明:extern char *a; 请问,这样可以吗? 答案与分析: 1)、不可以,程序运行时会告诉你非法访问。原因在于,指向类型T的指针并不等价于类型T的数组。extern char *a声明的是一个指针变量而不是字符数组,因此与实际的定义不同,从而造成运行时非法访问。应该将声明改为extern char a[ ]。 2)、例子分析如下,如果a[] = "abcd",则外部变量a=0x12345678 (数组的起始地址),而*a是重新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a的地址可能是0x87654321,直接使用*a是错误的. 3)、这提示我们,在使用extern时候要严格对应声明时的格式,在实际编程中,这样的错误屡见不鲜。 4)、extern用在变量声明中常常有这样一个作用,你在*.c文件中声明了一个全局的变量,这个全局的变量如果要被引用,就放在*.h中并用extern来声明。

函数
extern 函数1 常常见extern放在函数的前面成为函数声明的一部分,那么,C语言的关键字extern在函数的声明中起什么作用? 答案与分析: 如果函数的声明中带有关键字extern,仅仅是暗示这个函数可能在别的源文件里定义,没有其它作用。即下述两个函数声明没有明显的区别: extern int f(); 和int f(); 当然,这样的用处还是有的,就是在程序中取代include “*.h”来声明函数,在一些复杂的项目中,我比较习惯在所有的函数声明前添加extern修饰。 extern 函数2 当函数提供方单方面修改函数原型时,如果使用方不知情继续沿用原来的extern申明,这样编译时编译器不会报错。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因为少了或者多了输入参数,往往会照成系统错误,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答案与分析: 目前业界针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没有一个很完美的方案,通常的做法是提供方在自己的xxx_pub.h中提供对外部接口的声明,然后调用方include该头文件,从而省去extern这一步。以避免这种错误。 宝剑有双锋,对extern的应用,不同的场合应该选择不同的做法。 extern “C” 在C++环境下使用C函数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编译器无法找到obj模块中的C函数定义,从而导致链接失败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这种情况呢? 答案与分析: C++语言在编译的时候为了解决函数的多态问题,会将函数名和参数联合起来生成一个中间的函数名称,而C语言则不会,因此会造成链接时找不到对应函数的情况,此时C函数就需要用extern “C”进行链接指定,这告诉编译器,请保持我的名称,不要给我生成用于链接的中间函数名。 下面是一个标准的写法: //在.h文件的头上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 … //.h文件结束的地方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收起
参考资料:baike.baidu.com/view/963932.htm?fr=ala0_1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