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REN的位置,希望大家帮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3-08-06):
#include<reg51.h>
void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定时器1 八位自动重装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        REN=1;
        ES=1;
        EA=1;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while(1);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
        RI=0;
        P1=0;
}
两个REN=1用其中一个,为什么下面的可以正常显示,而写在SMO,SM1前面就不正常了

楼主: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还是谢谢了

网友A:
真有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的  最后?

网友B:
因为写在前面是串口的工作方式还没有确定呢,所以会出乱,写在后面串口的工作方式就确定了,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C(2013-09-23):
我还遇到串口中断只能每次上电进入一次,再想进去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