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帮我看哈程序那里出错了。谢谢了。。

楼主(2013-08-06):
数码管位选码能不能用编码的形式表示,我这个程序很多错误,请大师指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a,b;

uchar code dula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段选编码
uchar code wela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数码管的位选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a==20)
                        a=0;
                for(b=0;b<10;b++)
                {
                        wela=1;
                        P0=welama[b];
                        wela=0;
                        dula=1;
                        P0=dulama[b];
                        dula=0;

                }

        }
}
void To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

网友A:
你这个连接几个数码管啊 ?还有段选和位选连到一个端口上了,P2^7这些引脚只能是高和低2种电平

网友B:
你位选和编码没错的话,这样看行不: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a,b,c;

uchar code dula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段选编码
uchar code wela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数码管的位选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a==20)
                {
                      if(b==10)
                          b=0;
                      if(c==6)
                          c=0;
                      a=0;
                      wela=1;
                      P0=welama[c];
                      wela=0;
                      dula=1;
                      P0=dulama[b];
                      dula=0;
                      b++;
                      c++;
                }

        }
}
void To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

网友C(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