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51单片机学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搞开发?我现在刚学完开发板所有的控制部分

楼主(2013-08-06):
我想知道51单片机学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搞开发?我现在刚学完开发板所有的控制部分,能用数码管,液晶显示温度和时间。能通过串口下发数据在单片机上显示,反过来也行。我不知道接下怎么做,请赐教。

网友A(2014-07-18):
如果你可以只看芯片的pdf资料 不参照任何网上的程序 自己独立写出 一个 红外遥控 或者万年历之类的 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来 基本就可以做开发了. 等51学完 就可以学习 stm32 以及arm这些内容了

网友B:
我建议先自己做几个项目试试,本论坛的51区,上面有很多的项目非常火爆

网友C(2021-08-09):
    在公司上班,  你不做,公司也会搞个项目让你上手的,  搞不定,硬上。人都 是磨炼出来的。

网友D:
先看单片机资料,用proteus仿真,安装keil软件开发平台,编写简单例子。浅学习参考例子,能理解修改就行。深入学习,c基础要扎实,要从底层理解芯片运行

网友E(2021-10-23):
说实话,我感觉现实中从开发板学出来的人才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跑例程、搞移植,很快就感觉自己什么都会了,但其实你什么都不会。因为离开了例程和可供移植(有时候叫抄袭更加贴切)的程序自己就寸步难行,俗话说由俭入奢易而由奢入俭难,习惯了开发板提供现成的原理图和板图布局谁还会去啃芯片数据手册?有了现成的例程和库操作谁能静下心来啃寄存器和汇编指令?这些底层东西不一定总要用,但不懂是万万不行的,目前单片机(包括流行的32位机)开发远没有PC那样标准化和规格化,只依靠这种浮在上层的知识结构是不可能开发出优秀产品的。回到楼主的话题,如果只给你硬件数据手册能自己设计出有点复杂度的产品那么硬件水平应该是可以了,软件如果没有任何现成例程或可供移植的东西能写出一个使用状态机或时间片架构的实用程序那么软件水平也应该可以了。

网友F(2022-09-05):
我也觉得自己跑跑例子程序,就觉得自己挺会了,可以真的自己做一个很小的项目,还是无从下手。

网友G(2023-04-03):
从搞小电器搞起,网买个小风扇,电动牙刷这类的,先操作,再用自己的防替换。两个对比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从搞小电器搞起,网买个小风扇,电动牙刷这类的,先操作,再用自己的防替换。两个对比下。

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I(2023-07-03):
建议边开发边学,从小项目做起。

网友J:
自己给自己出个项目做,只要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就算入门了。

网友I(2023-08-02):
由浅入深,在实践中学习,光看书是学不好的

网友K(2023-11-07):
你能在不同单片机之间移植,就算会 了

网友L(2024-01-17):
那看你是商用还是怎么了, 开发嘛, 你自己写了个流水灯不也是开发了个东西?
当然如果是去应聘,那是得看实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