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求高手指点,下一步怎么走.

楼主(2013-08-06):
我刚学完单片机的控制部分,能用液晶和数码管显示温度和时钟,能通过单片机将数据发送给电脑,也能用电脑下发给单片机。我想用单片机搞开发,请问是继续深入学习单片机还是学别地什么?求赐教。

网友A:
路还很远,多掌握数电模电基础,把c语言打牢!

楼主:
ARM很难啊。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过渡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还很远,多掌握数电模电基础,把c语言打牢!

我们还没开始学数电和模电,只学了C语言。我不想等到大二跟着老师学模电和数电,想在暑假学会制版,那我现在岂不是要自学模电数电?听说模电很难,麻烦指导一下自学的方法。谢谢!(我刚学会altium designer6.9做了一个最小系统)

网友B:
各种数据接口你先学学吧,I2C,SPI,单总线,485

网友B:
条件允许,试着开发一个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还没开始学数电和模电,只学了C语言。我不想等到大二跟着老师学模电和数电,想在暑假学会制版,那我 ...

可加群215363597,有大量资料!

网友C(2014-07-18):
具体项目驱动,至于用到什么再去学习;这样效率高点。

网友D(2014-10-23):
13
主题

97

1341
M币

版主

Rank: 7Rank: 7Rank: 7

    收听TA
    发消息

路还很远,多掌握数电!

网友E: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