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温度计(ds18b20)+Proteus仿真+C源程序

楼主(2013-08-07):
仿真文件和源代码下载:

网友A(2015-12-27):
可以用2个2位数码管做吗?

楼主(2013-08-07):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cod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
                                 0xfd,0x87,0xff,0xef};

     unsigned 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unsigned char TN;      //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int TD;       //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nms(int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sbit DQ=P1^0;
unsigned char time_DS18B20;   //设置全局变量,专门用于严格延时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_DS18B20;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2;time_DS18B20++) //略微延时约6微秒
     ;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200;time_DS18B20++)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10;time_DS18B20++)
     ;  //延时约30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_DS18B20=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200;time_DS18B20++)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
return (flag_DS18B20);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  )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dat>>=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3;time_DS18B20++);      //延时约6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i]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8;time_DS18B20++)
                              ;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10;time_DS18B20++)
                     ;//延时约3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1;time_DS18B20++)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4;time_DS18B20++)
                      ; //稍作延时,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y)
{
        unsigned char j,k,l,m,n,o;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m=y/100;
        n=(y%100)/10;
        o=y/10;
        if(x>=100)
        {
        P0=dispcode0[j];
        P2=dispcode0[k];
        if(o>=5)
        n+=1;
        else
        ;
        if(n>=5)
        m+=1;
        else
        ;
        if(m>=5)
        l+=1;
        else
        ;
        P3=dispcode0[l];
        }
        else if((x>=10)&&(x<100))
        {
        P0=dispcode0[k];
        P2=dispcode1[l];
        if(o>=5)
        n+=1;
        else
        ;
        if(n>=5)
        m+=1;
        else
        ;
        P3=dispcode0[m];
                  }
          else if((x>=0)&&(x<10))
          {
            P0=dispcode1[l];
            P2=dispcode0[m];
            if(o>=5)
            n+=1;
            else
            ;
            P3=dispcode0[n];
           }

}
void displayfu(unsigned char x,y)
{
        unsigned char k,l,m,n,o;     //j,k,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
        P0=0x40;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m=y/100;
        n=(y%100)/10;
        o=y/10;
        if(x>=10)
        {
        P2=dispcode0[k];
        if(o>=5)
        n+=1;
        else
        ;
        if(n>=5)
        m+=1;
        else
        ;
        if(m>=5)
        l+=1;
        else
        ;
        P3=dispcode0[l];
        }
        else if(x<10)
        {
        P2=dispcode1[l];
        if(o>=5)
        n+=1;
        else
        ;
        if(n>=5)
        m+=1;
        else
        ;
        P3=dispcode0[m];
        }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for(time_DS18B20=0;time_DS18B20<100;time_DS18B20++)
                    ;         //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

void main(void)
{

   while(1)                //不断检测并显示温度
         {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if(TH>=8)
                {
                 TH=~TH;
                 TL=~TL;
                 TL=TL+1;
                 if(TL==0)
                 TH+=1;
                 else
                 ;
                 TN=TH*16+TL/16;
                 TD=(TL%16)*63;
                 displayfu(TN,TD);
                 }
                 else
                 {
                 TN=TH*16+TL/16;      //实际温度值=(TH*256+TL)/16,即:TH*16+TL/16
                 TD=(TL%16)*62;
                 display(TN,TD);
                 }
                 delaynms(200);
                 }
                 }
\032

网友B(2013-12-30):
这个板子上的 红点蓝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2014-03-18):
悄悄拿走

网友D(2014-04-19):
这个周要做这个了,先学习下哈,前辈

网友E(2014-05-29):
很详细的代码,谢谢分享!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E:
资料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F:
51hei(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G(2014-06-28):
东西好像还不错

网友H(2015-01-06):
好小的样子

网友I:
这个软件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说。

网友J:
大爱51hei论坛,助我完成了入门基础

网友K(2015-02-19):
负10度以下精度不够?

网友L:
谢谢,十分好用

网友M(2015-04-22):
果断的好用

网友N:
我的怎么都是63啊

网友O(2015-12-28):
谢谢分享!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P: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Q(2016-02-02):
给楼主赞一个,好人呐

网友R(2016-04-09):
谢谢楼主了,我正要叱

网友S:
用的 共阴韩式共阳的数码管

网友T:
学习了学习了. 感谢大楼主..~!!!!!!!!!!!!!!!!!!!!!!!!!!!!!!!!!!

网友U(2016-06-12):
很有帮助

网友V:
相似的题目

网友W:
感谢大大啊

网友X:
楼主请问一下如果把单个数码管换成两个双位共阳数码管数码管,怎么改呢?

网友Y(2016-08-02):
可以跟做的对比看看差在哪

网友Z(2016-11-23):
一不小心点了下载,我的5黑币..........万恶的鼠标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没什么用 可以忽略

网友Z:
只是比较好奇,实际操作18b20的时候可以读写.
但是在proteus中,初始化正常,但读写就会有异常了.

网友AC:
谢谢,可以设定吗

网友AD(2017-01-04):
很棒很板很棒

网友AE:
零下16度,不能显示,就是零下17度,加一下,没反应,再加一下,就直接跑到零下15度,反过来就是在15度那里多停一下,再按一下就到零下17度~~其它显示正常,哈哈

网友AF(2017-02-11):
大爱无疆!!!1

网友AG(2017-03-14):
辅导书官方

网友AH:
非常好用

网友AI(2017-04-16):
比较实用啊

网友AJ:
吊吊的,没有1602的吗?

网友AK:
为什么仿真出来数码管一直是0,不显示温度呢不懂哪有问题

网友AL(2017-06-01):
感谢楼主,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AM:
感谢楼主分享,正需要

网友AN:
请问TN是十进制的实际温度值吗?

网友AO:
真的很需要 谢谢了

网友AP:
谢谢楼主,特别有用

网友AQ(2017-07-05):
谢谢楼主分享   资料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AR:
给楼主赞一个,6666666666666666

网友AS(2017-09-27):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AT(2017-10-31):
新手必备 谢谢分享 下载学习一下了

网友AU:
充值成功 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AV(2017-12-20):
能发我QQ吗?楼主
1102278004

网友AW:
下载不了 黑币都扣了

网友AX:
很好,程序也有释义,但是楼主怎样加一个温度报警部分啊?

网友AY:
学习学习虽然不完美

网友AZ:
没有黑币啊 怎么赚啊

网友BA(2018-05-01):
毕设刚好要用,很好!!

网友BB: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BC(2018-06-09):
爱此贴,正在练18b20仿真。

网友BD:
谢谢楼主的慷慨的分享

网友BE:
可以很棒

网友BF:
很好,做的很好!

网友BG:
是自动感应外界温度的吗?

网友BH:
最后面那个斜杠和32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H:
还有就是数码管能换成4位共阳极的吗?

网友BI(2020-07-16):
为啥程序烧到52里不能用呢?

网友BI:
怎么把DS18B20的温度调节到小数呢?

网友BJ(2020-09-01):
这个单片机的晶振是多少啊。

网友BK(2021-01-05):
请问一开始的温度是读取哪里的温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