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单片机PWM调温 电路+程序

楼主(2013-08-07):
先发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keyscan.h>
extern void scan_full(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extern bit key_ok;
unsigned char pwm_set,key_value;
unsigned char count;
sbit PWM=P3^6;
bit up,down,set_flag;
unsigned char code BCD[]={0x3f,0x06,0x5b,0x4f, //此处是将0-F转换成相应的BCD码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pwm(void) interrupt 5//定时器2产生PWM波形
{
    TF2=0;                    //定时器2的溢出标志要软件清除,
                            //但当RCLK或TCLK为1时由硬件清除
    if((count>=pwm_set)&&(count<10))
        PWM=1;
    else    PWM=0;
    count++;
    if(count==10)
    count=0x00;

}

void key_pwm(unsigned char x)//把键值转化为PWM设置值
{
    switch(x)                //把矩阵键盘转化为独立键盘
    {
        case 1:up=1;break;
        case 2:down=1;break;
        case 3:set_flag=!set_flag;break;
        default:break;
    }

    if(up&&set_flag)        //设置PWM参数:pwm_set
    {
        pwm_set++;
        up=0;
        if(pwm_set>=10)
        pwm_set=0x00;
    }
    if(down&&set_flag)
    {
        pwm_set--;
        down=0;
        if(pwm_set==0xff)
        pwm_set=9;
    }
    if(!set_flag)
    {
        up=0;
        down=0;
    }
}

void main(void)
{
    TH2=0xb1;    //定时20MS
    TL2=0xe0;
    RCAP2H=0xb1;//定时器2溢出时会把这个单元的内容送到TH2和TL2中
     RCAP2L=0xe0;
    EA=1;
    ET2=1;
    TR2=1;
    while(1)
    {
        scan_full();    //看是否有键按下
        if(key_ok)        //有键按下,则判断到底是哪个键按下
        {
            key_value=key_scan();//键值送key_value暂存
            P0=~BCD[key_value];     /*此三句是将键值显示出来*/
              P2=0xfe;            /**                         */
            delay1(200);        /*************************/
            key_pwm(key_value);  //调用键值转PWM设置参数函数
            key_value=0x00;         //清除键值,以免一次按下,多次响应
        }
        P0=~BCD[pwm_set];        /***此三句是将pwm_set值显示出来*/
        P2=0xfd;                /*******                    */
        delay1(200);            /****************************/
    }
}

电路图和仿真文件下载:

网友A(2014-01-21):
好刚需要

网友B(2014-06-28):
一直想学习PWM,不知怎么入手

网友C:
来看看,来学学。。。。。。。。。。。

网友C:
只听过电机PWM调速

网友D(2014-09-06):
pwm调温,学习了。

网友E(2015-05-25):
LZ是不是真的要那么多积分啊

网友F(2016-04-09):
能免费看原理图吗~~~

网友G(2016-07-06):
看上去挺不错

网友H(2017-08-10):
看看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