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检查一下!!!1602液晶。。。

楼主(2013-08-07):
/**************************************************
            名称;1602液晶控制与显示程序
***************************************************/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0^0;
sbit RW=P0^1;
sbit EN=P0^2;
#define lcd_data P0
//uchar Temp_Disp_Buff[17];
void delay5us()  [url=]//@12.000MHz[/url]
{
uchar i;

_nop_();
_nop_();
i = 15;
while (--i);
}
void Delay1ms()  [url=]//@12.000MHz[/url]
{
u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液晶屏忙等待
void busy_LCD_wait()
{

    uchar h,l;
do
{
// lcd_data |=0xf0;
  RS=0;
  RW=1;
  EN=1;
  delay5us();
  h=lcd_data;
  delay5us();
  EN=0;
  delay5us();
  EN=1;
  delay5us();
  l=lcd_data;
  delay5us();
  EN=0;
  delay5us();
}
while(h & 0x80);
}
//写LCD命令  (显示位置,显示什么,光标等等)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busy_LCD_wait();
lcd_data = cmd & 0xf0 | 0x04;
delay5us();
EN=0;
delay5us();
lcd_data = cmd << 4 | 0x04;
delay5us();
EN=0;
delay5us();
}
// 发送数据  (显示内容)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busy_LCD_wait();
lcd_data = dat & 0xf0 | 0x05;
delay5us();
EN=0;
delay5us();
lcd_data = dat << 4 | 0x05;
delay5us();
EN=0;
delay5us();
}
// LCD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lcd_data = 0xff;
lcd_data = 0x24;
_nop_();
EN=0;
delay5us();
Write_LCD_Command(0x28);
Delay1ms();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1ms();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1ms();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1ms();
Write_LCD_Command(0x02);
Delay1ms();
}
//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ShowString(uchar r,uchar c,uchar *str)
{
    uchar i = 0;
uchar code DDRAM[] = {0x80,0x80+0x40};    // 两行起始地址
Write_LCD_Command(DDRAM[r] | c);          // 发送显示起始位置命令

for(i=0; str!='\0' && i<16; i++)
     Write_LCD_Data(str);

// for(; i<16; i++)                 //不足一行时用空格填充
//     Write_LCD_Data(' ');
}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LCD_ShowString(0,0,"welcome to");
  LCD_ShowString(1,0,"danpianji");
}
}

这是我的程序,只用4根数据线。。现在只有第一行能显示。。。第二行显示不了。。主函数中把第二行显示注释了。。第一行显示正常。。。但是把一行显示注释掉。。。第二行就是不显示。。。但是把单片机断电,在接上,第二行就可以显示了。。。求解答啊。。。

我用的是IAP15F2K61S2芯片。

网友A:
你的P0口不是占用了吗?怎么还有数据还有RS控制线

网友B(2013-10-14):
对啊,你的P0口当作数据接口了,三个控制线要接到其他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