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解,怎样在51单片机中同时使用矩阵键盘和独立按键!

楼主(2013-08-07):
51单片机中怎样同时检测矩阵键盘和独立按键!大神求解!

网友A:
用下中断吧,或者矩阵扫描和独立键盘 组合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中断吧,或者矩阵扫描和独立键盘 组合下!

怎么组合?请说详细点儿,为什么我在矩阵键盘检测中加入独立按键检测后,就无法检测出按键了,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组合?请说详细点儿,为什么我在矩阵键盘检测中加入独立按键检测后,就无法检测出按键了,求解

你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加进去的?按照扫描方式,不能同时按下矩阵键盘和独立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加进去的?按照扫描方式,不能同时按下矩阵键盘和独立按键;

void display(long int number)//
{

        uchar i,l,aa=0x80;
        l=lenth(number);
        for(i=0;i<l;i++)
        {
                stack=number/power(l-i-1);
                number=number%power(l-i-1);
        }
        if(mode==0)
        {
                for(i=0;i<l;i++)
                {
                        wela=1;
                        P0=aa;
                        wela=0;
                        dula=1;
                        P0=table[stack[l-i-1]];
                        dula=0;
                        P0=0xff;
                        aa=aa>>1;
                        delayms(10);
                }
                        wela=1;
                        P0=0x80;
                        wela=0;
                        dula=1;
                        P0=0x7f;
                        dula=0;
                        P0=0xff;

        }
        else if(mode==1)
        {
                        wela=1;
                        P0=0x80;
                        wela=0;
                        dula=1;
                        P0=0x40;
                        dula=0;
                        P0=0xff;
                        delayms(10);
        }
        else if(mode==2)
        {
                aa=0x01;
                for(i=0;i<7;i++)
                {
                        wela=1;
                        P0=aa;
                        wela=0;
                        aa=aa<<1;
                        dula=1;
                        P0=errorCode;
                        dula=0;
                        P0=0xff;
                        delayms(5);
                }
        }
}
//扫描函数(I/O)并返回按键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255,temp;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7e:key=10;break;//"/"
                                case 0xbe:key=0;break;//"*"
                                case 0xde:key=18;break;//"-"
                                case 0xee:key=11;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key=12;break;//"="
                                case 0xdd:key=3;break;//"CLR"
                                case 0xbd:key=2;break;
                                case 0x7d:key=1;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key=13;break;
                                case 0xdb:key=6;break;
                                case 0xbb:key=5;break;
                                case 0x7b:key=4;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key=14;break;
                                case 0xd7:key=9;break;
                                case 0xb7:key=8;break;
                                case 0x77:key=7;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此处加入独立按键检测代码
        if(key15==0)
        {
                delayms(10);
                if(key15==0)
                {
                        key=15;
                        while(!key15);
                }
        }
        if(key16==0)
        {
                delayms(10);
                if(key16==0)
                {
                        key=16;
                        while(!key16);
                }
        }
        if(key17==0)
        {
                delayms(10);
                if(key17==0)
                {
                        key=17;
                        while(!key17);
                }
        }
        if(key19==0)
        {
                delayms(10);
                if(key19==0)
                {
                        key=19;
                        while(!key19);
                }
        }
return key;
}

网友B:
独立按键和矩阵按键在同一个系统中并不冲突,分别有对应的扫描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按键和矩阵按键在同一个系统中并不冲突,分别有对应的扫描程序即可。

也就是说上述的扫描函数是可行的啰,那为什么实际上无法检测按键,就连原先能检测出来的矩阵按键都检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