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工作时,程序继续向下执行吗?

楼主(2013-08-07):
LZ小白一个,有个一直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
定时器在工作的时候,程序是继续向下执行(同时还在定时),还是要等定时器触发了中断,执行完中断操作后,再向下执行程序呢?
举个例子:产生一个周期为20ms,占空比为3:40的方波。
#include<reg52.h>
sbit PWM = P2^5;
//------------------------------------------
void timer_init()
{
         EA = 1;
         TMOD = 0x21;                         //T0定时方式1,T1为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TH0 = (65536-20000) / 256;   //20ms
         TL0 = (65536-20000) % 256;
         TL1 = (65536-1500) % 256;   //1.5ms
         ET0 = 1; ET1 = 1;
         TR0 = 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0000) / 256;
        TL0 = (65536-20000) % 256;
        TR1 = 1;
        PWM = 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R1 = 0;
        PWM = 0;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只看main()函数。当执行到timer_init()后,
定时器完成了初始化,timer0已经处于定时状态,这时候,程序是一直在等timer0的中断出现后,再执行while(1)呢?还是让timer0继续定时,同时向下执行while(1)??

网友A:
定时器每个机器周期加1,溢出时产生中断信号,程序会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入口执行程序(中断入口(向量)处只有不超过8个字节,一般放置一个跳转指令)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后会回到中断前的地方继续之前的工作。在响应中断请求之前是不需要cpu干预的。

网友B:
程序会一直等待中断的出现,中断执行完后,跳转到中断之前的地方,等待再次中断

网友C:
程序会继续循环。。。等到定时结束执行中断

网友D(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