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IIC液晶程序,已经调试成功!!!

楼主(2013-08-0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uchar code table[]="study up";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
{
;;;
}
void delay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for(j=110;j>0;j--);
}
//开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 = 1;
delay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 = 1;
delayus();
SDA=0;
delayus();
}
//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delayus();
SCL = 1;
delayus();
SDA = 1;
delayus();
}
//初始化
void iicinit(void)
{
SDA = 1;
delayus();
SCL=1;
delayus();
}
//应答
void respons(void)
{
uchar i=0;
SCL = 1;
delayus();
while((SDA=1)&&(i<255))
  i++;
SCL = 0;
delayus();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 = 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 = 1;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写地址,数据
void write_lcd(uchar contr)
{
iic_start();
write_byte(0x4e);
respons();
write_byte(contr);   //延时时间太长,背光特别闪
respons();
iic_stop();
}
void write_com(uchar temp)
{
uchar temp1;
temp1=temp<<4;
write_lcd(temp&0xf0|0x08);
write_lcd(temp&0xf0|0x0c);  //先写地址
delayms(5);
write_lcd(temp&0xf0&0xfb);
write_lcd(temp1&0xf0|0x08);
write_lcd(temp1&0xf0|0x0c);
delayms(5);
write_lcd(temp1&0xf0&0xfb);
//iic_stop();
}
void write_data(uchar temp)
{
uchar temp1;
temp1=temp<<4;
write_lcd(temp&0xf0|0x09);
write_lcd(temp&0xf0|0x0d);
delayms(5);
write_lcd(temp&0xf0&0xfb);

write_lcd(temp1&0xf0|0x09);
write_lcd(temp1&0xf0|0x0d);
delayms(5);
write_lcd(temp&0x00&0xfb);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28);  //四位数据控制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icinit();
lcd_init();
while(1)
{
  uchar i=0;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1');
  write_data('2');
  write_data('3');
  write_com(0xc0);
  while(table[i]!='\0')
  {
   write_data(table[i]);
   i++;
  }
}
}
个人觉得最难的部分是写数据与写命令子函数中或和与的逻辑关系,程序写了一上午,但是光找错误就找了一天多,真心不容易啊,希望大家以后注意!!!

网友A(2013-09-21):
你真是很厉害呀

网友B:
IIC本人就 是卡在写数据和命令上,因此感觉用IIC就是不爽,一般很少用,了解的不多

网友C(2013-12-15):
不佩服都不行。

网友D(2017-07-15):
LZ说得没错,编程对逻辑关系特别重要。

网友E:
1602液晶还是12864啊

网友E:
要是1602屏幕不用D0-D7那数据不是可以少几根线这样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