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壳了~proteus仿真电源跟接地在哪儿找、?多谢!

楼主(2013-08-10):
卡壳了~proteus仿真电源跟接地在哪儿找、?多谢!

网友A:
在右边的选择栏里第8个终端模式里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两个平行的。。。里面的POWER和GROUND

网友C(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

网友D(2016-05-06):
点最左边那一条工具栏的 Terminals Mode ,然后选择POWER 可以添加VCC电源,点击GROUND可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