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实现自动计数功能时总是中途归零,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8-10):
设计目的:单片机数码管自动计数
问题:中途不定点归零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uchar num,num1,bai,shi,ge;
void main()
{
     TMOD=0x11;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1=1;
     TR1=1;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显示子函数
{
   wela=1;         //打开U2锁存端
   P0=0xfe;       //送入位选信号
   wela=0;         //关闭U2锁存端
   P0=0xff;        //消影
   dula=1;        //打开u1锁存端
   P0=table[bai];        //送入段选信号
   dula=0;        //关闭u1锁存端
   delayms(10);  //延时10ms

   wela=1;
   P0=0xfd;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ms(10);

    wela=1;
   P0=0xfb;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ms(10);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中断子函数
{
   TH1=(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1=(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10)  //如果到了10次,中断时间到
{
    num1=0;   //归零重新计数
    num++;
        if(num==1000)

        num=0;
        bai=num/100;          //将百位数送数码管
       shi=num%100/10;     //将十位数送数码管
       ge=num%10;           //将个位数送数码管

}
}

网友A:
你将num1设置成uchar unsigned char,就只能计数到255,再加1就会归零。不会到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num1设置成uchar unsigned char,就只能计数到255,再加1就会归零。不会到1000.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B:
说的对,num要设成u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