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偏移校准的问题,高手来说说

楼主(2013-08-12):
看了ADXL345的技术手册,发现自己又钻牛角尖了,就是偏移校准的问题,举个例子,如果x轴在0g场下,测得是10LSB(ps:10LSB是不是就是十进制的10啊),那么校准的话只需要减去10LSB就行了,那就是在偏移寄存器中写入-10的补码就行了,为什么要除以4(ps:分辨率是13)变成-3存到偏移寄存器啊,那到时偏移寄存器往数据寄存器中加的时候,加的就是-3啊,难道偏移寄存器加的时候会根据分辨率调整吗,我实际验证了下,我的这种是错误的,资料中是对的,唉,总之钻了牛角尖,高手点拨 下我吧,万分感谢啊

网友A(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

网友B(2021-11-05):
假设你使用全分辨率的话,测定的X轴偏移值为Xp,对应的偏移加速度为Xa=3.9mg*Xp,偏移寄存器的分辨率是15.6mg,也就是说 要写入OFSX的数据是Xa/15.6mg,就是Xp/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