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c5a60s2进行驱动舵机,0到 180度可随便调

楼主(2013-08-14):
用的在附件里

0到180度可随便调

网友A:
谢谢楼主,为大家省点黑币 我把楼主的程序 弄出来
#include <stc12c5a60s2.H>  //STC12C5A系列单片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宏定义

void delay(uint time);
void Timer_init();
void Timer0(unsigned long int us);

uint pwm_valu=500;
sbit dj=P1^0;

void main()
{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Timer0(31);                //通过一个定时值进入定时循环
        while(1)
        {
                pwm_valu=550;           //
                delay(2000);
                pwm_valu=2500;           //
             delay(2000);           //
                pwm_valu=1000;           //
                delay(2000);           //
                pwm_valu=2000;           //
            delay(2000);           //
                pwm_valu=1500;           //
                delay(2000);
        }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1000;i++)
                for(j=0;j<time;j++);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P1M1=0;
        P1M0=0XFF;
        EA=1;                                           //开总中断
        AUXR|=0xC0;                                //T0,T1工作在1T
    TMOD|= 0x11;                        //T0工作在方式1,16位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定时器0定时函数
void Timer0(unsigned long int us)         //定时器定时函数
{
        unsigned long int valu;
        valu=us*12;                                //工作在1T
        valu=valu;
        valu=0xffff-valu;                //

    TH0=valu>>8;
    TL0=(valu<<8)>>8;
    TR0  = 1;//T0开始工作
}

/*************************************
  t0 中断 中断

*************************************/
void T0z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num=1;
                switch(num)          //
                {
                case 1:
                        {
                                dj=1;
                                Timer0(pwm_valu);//
                        }  break;
                case 2:
                        {
                                 dj=0;//        pwm1变低
                                Timer0(2500-pwm_valu);//
                        }  break;
                case 3: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4: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5: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6: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7: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8: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9:
                        {
                                Timer0(2500);//
                                num=0;
                        }        break;
                default:break;
            }
                        num++;
}

网友B(2014-11-30):
下载来看看不知道是不是我要的额

网友C:
交换机感觉很

网友C:
g好方法脚后跟

网友D(2015-01-27):


网友E(2015-05-24):
网上DOWN的垃圾

网友F(2015-09-02):
支持一下,我想要

网友F:
我想要源码

网友G(2015-12-23):
下载不了啊,请问下这个是用多少M的晶振呢?

网友H(2016-03-31):
不错 就是没看到图

网友I(2016-06-15):
一楼是个好人,但尽量不要这么做,让游客轻松得利

网友J(2016-11-10):
该型号的迷你开发板为啥驱动不了舵机?

网友K(2017-02-18):
感谢楼主,但是12C5A的有专门的PWM波产生模块啊,不需要占用CPU资源去模拟PWM波吧

网友L(2017-04-23):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为大家省点黑币 我把楼主的程序 弄出来

谢谢  真是大好人 对于我这种黑币少的人真的帮主很大

网友M(2017-09-02):
你这个程序真心坑人,还模拟PWM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自带的PWM输出啊

网友N(2017-10-24):
不准确啊

网友O(2020-04-13):
多路舵机的话怎么控制啊

网友P:
大神可以教我怎么利用遥控控制舵机转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