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方案如何开发选型

楼主(2013-08-14):
我现在接手开发一个方案,MCU+LCD驱动IC,需要选型LCD段码驱动IC。HT1621的怎样?有没有用过其他品牌的。第一次写这个,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我写过这方面的方案,之前用的也是HT1621的.现在市场上替代HT1621的品牌比较多. 考虑到成本的话,才会去选. 我也是一个做工程的朋友介绍的,说他们用过替代的.用得还好.所以我后面写的方案也试了一下...你确实要选替代的话,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型号的CS702的.....也可以再找找.

楼主(2014-06-06):
我们现在已选好的,案子开发完了, 在批量生产了.  有了解了这款CS702的LCD驱动IC.  谢谢你的推荐.

网友B(2015-04-10):
有需要LCD驱动IC的资料找我  CS701  CS702
附上程序模板,供大家参看.

byte datareg,s;
byte s1,s2,s3,s4,s5;
void write_ppi(void)
{
        byte t;
        t=8;
        while(t--)
        {
                l_ckb=1;
                l_ckb=0;
                src datareg;
                if(flag.1)
                        l_cd0=1;
                else
                        l_cd0=0;
                l_ckb=1;
                nop;
                nop;
        }
}
void lcd_init(void)
{
        //device reset
        l_csb = 1;
        l_csb = 0;
    datareg=0x01;
        write_ppi();
        .delay 20;
        //0x31  DT[2:0] 011  4 duty
        l_csb = 1;
        l_csb = 0;
        datareg=0x31;
        write_ppi();
        datareg=0x03;
        write_ppi();
        //0x32
        //[7:5] 001 internal RC 35khz  S0 S1
        //[4]  1  LCD ON
        //[3:1] 111
        //[0] 0  Disable INTB
        datareg=0x32;
        write_ppi();
        datareg=0x3E;//00111110
        write_ppi();
        //0x33 [7] 0 S2_INTB=S2
        datareg=0x33;
        write_ppi();
        datareg=0x00;
        write_ppi();
        //0x34 frame rate 70hz
        datareg=0x34;
        write_ppi();
        datareg=116;
        write_ppi();
        //0x35 Hi-Drive strong
        datareg=0x35;
        write_ppi();
        datareg=0x03;
        write_ppi();
        //0x20 set write++
        datareg=0x20;
        write_ppi();
        l_csb = 1;
        clear_ram();

}
void display_bt(void)
{
        //clear_ram();
        l_csb = 1;
        l_csb = 0;
        datareg=0x80;
        write_ppi();

        s = s1;
        datareg=s;
        write_ppi();

        s = s2;
        datareg=s;
        write_ppi();

  s = s3;
        datareg=s;
        write_ppi();

        s = s4;
        datareg=s;
        write_ppi();

        s = s5;
        datareg=s;
        write_ppi();

        l_csb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