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计算机通过串口助手给51单片机控制灯亮

楼主(2013-08-15):
用计算机通过串口助手给51单片机控制灯亮当发送aa时八个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情况应该是10101010但是实际情况为10101101,当发送55时发光二极管的亮灭顺序为01010010;但是发别的数据时就正常了为什么呢?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TMOD=0x20;  //设定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为1
        TH1=0xfd;   //赋初值,设定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SM0=0;   //串口的工作方式为1
        SM1=1;
        TR1=1;   //打开定时器1
        REN=1;  //REN要放在后面,等把定时器一设定好后才行,否则会出错的
        EA=1;
        ES=1;
        while(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1=SBUF;
}

网友A:
检查一下波特率对否。

网友B(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