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位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刚开始学习AVR

楼主(2013-08-15):
哪位高手哪位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用定时器0的CTC模式产生方波,波形从PB3口输出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CTC
// desired value: 20KHz
// actual value: 19.231KHz (-4.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0; //set count
OCR0  = 0xFD;  //set compare
TCCR0 = 0x1B; //start timer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2;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PORTB=0x00;
DDRB=0xff;
while(1)
{};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

网友A(2013-12-02):
for(i=0;i<=7;i++)        //轮流
{
PORTA=~(1<<i);      //各位依次置 0
_delay_ms(200);      //延是200ms
}
这个好像依次不起来吧
i=0时,i变成二进制为0000 0000左移一位还是0000 0000再取反PORTA变为1111 1111,灯全灭
i=1时,i变成二进制为0000 0001左移一位是0000 0010再取反PORTA变为1111 1101,第二个灯亮
i=2时,i变成二进制为0000 0010左移一位是0000 0100再取反PORTA变为1111 1011,第三个灯亮
i=3时,i变成二进制为0000 0011左移一位是0000 0110再取反PORTA变为1111 1001,第二个和第三个灯同时亮
i=4时,i变成二进制为0000 0100左移一位是0000 1000再取反PORTA变为1111 0111,第四个灯亮
i=5时,i变成二进制为0000 0101左移一位是0000 1010再取反PORTA变为1111 0101,第二个和第四个灯同时亮
i=6时,i变成二进制为0000 0110左移一位是0000 1100再取反PORTA变为1111 0011,第三个和第四个灯同时亮
i=7时,i变成二进制为0000 0111左移一位是0000 1110再取反PORTA变为1111 0001,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灯同时亮
改成这样应该可以
int i,j,k;
i=1;
for(j=0;j<8;j++)                                        //循环8次,8位LED轮流点亮
{
PORTA=~i;                                                         //反向输出
_delay_ms(200);                                                   //延时200ms
i=1<<i;                                                           //左移一位
}

网友A:
int i,j,k;
i=1;
for(j=0;j<8;j++)                                        //循环8次,8位LED轮流点亮
{
PORTA=~i;                                                         //反向输出
_delay_ms(200);                                                   //延时200ms
i=i<<1;                                                           //左移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