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信号采集

楼主(2013-08-15):
实现 160路信号 高低电平 信号的采,同时通过RS485与上位机通信,应该选择什么芯片 与解决方案?

网友A:
全部用51或有一个51多个并转串IC

网友B(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