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小系统

楼主(2013-08-15):
本人刚刚入门,想知道一下最小系统除了晶振以外,复位电路是否必须有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2015-04-10):
不一定,看个人。

网友B:
复位电路可不要,用上电复位

网友C:
得看是什么芯片,有的芯片内部带复位就不需要,以前的不带复位的就要

网友D:
15系列的可以省掉晶振

网友E:
最好是要复位电路

网友F:
晶振都该有吧!

网友G(2015-05-10):
看datasheet,有些芯片有内部rc

网友H:
可以直接上电复位

网友I:
最好加一下,调试程序要用到

网友J:
一个最小系统最基本的有电源,时钟电路(晶振+电容),复位电路(自动复位和手动复位)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J:
这样才算完整吗

网友A:
不一定,具体看你怎么做啦。。。。。。。。。。。。。。。。

网友K:
虽然我也不太懂,但STC系列可以省掉复位电路的,晶振的话,对于精确的时钟需要,而一般可以省略吧

网友L:
不一定要复位电路

网友M:
要分型号的,有些,单片机不需要

网友N:
基本就这两个了

网友O:
自带的不要

网友P:
时钟电路才是重点 把机器周期弄明白

网友Q:
复位电路因情况而定,有时候不需要

网友R:
stc全系列基本上可以不用接,甚至把晶振设成内部时钟,上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S:
时钟电路才是重点

网友T:
不宜一味图省钱 以后开发用到的话麻烦  资金允许尽量进功能强大的系统 有备无患

网友U:
功能自然是越强大越好?!

网友V:
看什么型号,可以用内部的

网友W:
STC系列内部有晶振

网友X:
不一定需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Y:
看你做啥了吧。。。。最好带上。。又不麻烦

网友Z:
如果是stc 可以省掉复位电路

网友AA:
上电复位

网友AB:
可有可有,单纯用于烧程序的话,可以不用。

网友AC:
最好都接上,出错了就麻烦了。

网友AD:
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 看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AE:
可以上电就复位!

网友AF:
引用 网友Z:
如果是stc 可以省掉复位电路

是的,看个人,需要补需要

网友AF: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路可不要,用上电复位

得看是什么芯片,有的芯片内部带复位就不需要,以前的不带复位的就要

网友AF:
引用 网友J:
这样才算完整吗

得看是什么芯片,有的芯片内部带复位就不需要,以前的不带复位的就要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具体看你怎么做啦。。。。。。。。。。。。。。。。

得看是什么芯片,有的芯片内部带复位就不需要

网友AG:
最好还是有

网友AH:
不要也问题不大

网友AI:
对啊,不然死机了怎么办

网友AJ:
复位电路其实也比较重要

网友AK:
个人认为最好有复位电路,不然跑飞了都不好整!

网友AL:
上电复位和按键复位不是一样么?多了一个按键而已啊?

网友AM:
可以不用的,重新上电会复位的

网友AN:
有复位电路才算完整,作为系统没有复位电路,如果程序死机那怎么办?还是有复位电路好些!

网友AO:
有复位电路是为了能在程序跑飞时复位,没这个会很尴尬

网友AP:
电容,开关,电阻

网友AQ:
晶振一定有,复位电路无所谓的。

网友AR:
有的单片机自带晶振,所以不需要外接晶振,复位电路一般是要的。

网友AS:
既然是初学者,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且这个问题的解答对你学习无益,你应该把问题问得更细,比如问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这样大家给你的答案更具体,单片机很多种,最小系统也很多种。

网友AT:
看情况使用,有时候会根据使用情况,省去晶振和复位电路。比如说,考虑PCB面积时,在使用内部时钟时,可省去外部晶振

网友AU:
很想问,12864是不是借口都不一样

网友AV:
是的,是的 ,必须要

网友AW:
电源、复位电路、晶振,三个必须的。

网友AV:
复位电路 可以防止死机,手动重启

网友AX:
这个不一定的   看情况而定

网友AY:
可省可不省

网友AZ:
一般复位电路都是需要的

网友BA:
必须有的

网友BB:
必需的,晶振提供的是频率,也就是时钟电路,相当我们的心脏,提供稳定的频率一样。复位电路就看情况,有按钮复位和上电复位,他们的联系我懂但是说不清楚

网友BC:
有,很简单

网友BD:
sn8,msp都很好用

网友BE:
当然可以不用,有的话方便点嘛

网友BE:
最好有吧

网友BF:
也可以没有复位电路。直接用切断电源的方式冷重启。

网友BG:
0.125277452

网友BH:
这个复位电路呢,可要可不要,个人建议呢,还是焊上吧,反正也没几个元件

网友BI:
其实,最小系统也不一定要有晶振的。STC的15系列有内部晶振和内部复位,外部不需要接。也有些单片机晶振是可选的,比如ABOV单片机既可以选内部复位也可以是外部复位,既可以走内部时钟也可以用外部晶振。中颖单片机0819型只能是内部晶振,内部复位,以上这些,一个芯片就是一个最小系统了。

网友BJ:
一般情况下是要加上复位电路的

网友BK:
用复位电路是为了你编写的程序能进行重新的序扫描。而晶振电路是为单片机提供震荡频率。。

网友BL:
STC15芯片 只需要供电就OK

网友BM:
必须要有的,要不自检过不了

网友BN(2015-06-13):
可以不用,晶振有的也可以不用

网友BO:
这个,由你决定,哈哈

网友BP:
有些不用

网友BQ:
最小系统包括,晶振(提供基准时钟,相当于单片机的心脏)、复位电路(防止掉电RAM和FLASH区程序不同步,相当于强制校正)、外电源和接地。朋友我觉得学习不能钻这个牛角尖

网友BQ:
最小系统3要素是基本的硬件要求,朋友我觉得咱们学习新知识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钻牛角尖,而是要具体到实践中去。

网友BR:
好像要吧。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BS:
看你编写的程序,是否需要用到复位电路

网友BT:
复位分为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上电复位是必须要的

网友BU:
用89c51系列的必须要有!stc15系列的可以不要!

网友BV:
复位电路要啊

网友BW(2016-12-31):
电源必须有

网友BW:
看新片的具体说明,有的不需要晶振

网友BX:
要看是什么型号芯片

网友BY:
没必要的话,就可以不做啦

网友BZ:
最小系统是什么

网友CA:
看情况,如果做一个小玩意根本不需要复位电路,像什么爱心流水灯啥的,直接断电就复位了,其他大project才需要复位

网友CB:
51必须有

网友CC:
上电复位电阻电容,ea上啦下拉电阻104防干扰电容加上相对稳定,晶振的两个30p左右的电容加上会更好

网友CD:
89c52不行,12c2052可以

网友CE:
从51开始,在网上找点,很多的

网友CF(2017-08-23):
求最小单片机USB供电和USB下载程序的焊接图

网友CG:
是的,看个人,需要补需要

网友CH:
最好加上,调试时也方便

网友CI:
不同芯片要求不同,需不需要最好查看要用的芯片里DATASHEET是怎么要求的。

网友CJ:
引用 网友CK:

直接上电复位

网友CL:
可以不需要

网友CM:
这个看个人需要,一般的话是不用的

网友CN:
可以做成上电复位,不用按键复位

网友CO:
不一定必须有的,看单片机

网友CP:
最好有复位电路

网友CQ:
晶振,复位,电源最小系统三要素。当然是有更好了。

网友CR:
你问的是 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吗?

网友CS:
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