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A5C602S的P0.2和P0.3口的问题

楼主(2013-08-16):
STC12A5C602S的P0.2和P0.3为什么不能做为普通IO口,我接上数码管的时候始终是低电平,程序没问题,程序里改成P2口,排线再换到P2口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一开始要设置过吗?P0M0,P1M1我也设置成准双向IO口还是不行,那位老师能帮我解答一下,难道芯片坏了?

网友A:
建议你看看有关8051系列单片机的资料中,有关各I/O的区别。

P0口做I/O时,是需要加上拉电阻的。仅仅做地址或数据总线时也可以不用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再学习下手册

网友B:
我在用这块芯片,所有端口都有上拉电阻,p0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