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 学习 学习 谢谢,给大家放出楼主的源码 省点黑币:

楼主:
- #include<reg51.h>
- #include<intrins.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tdio.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RS= P2^0 ; //液晶显示引脚定义
- sbit RW= P2^1 ;
- sbit EN= P2^2 ;
- uint t=0,dian=0;
- uchar LCD_LINE_ONE[16]={"tp1: "}; //定义显示屏幕
- uchar LCD_LINE_TWO[16]={"tp2: "};
- //uchar LCD_LINE_THR[16]={" "};
- int Tm;
- int fushu=0 ;
- sbit DQ= P3^3;
- static unsigned char get_serial[]={ //获取的八个DS18B20内部RAM64位序列号
- 224, 0,0,0, 184, 197, 50, 40,
- 215, 0,0,0, 184, 197, 51, 40
- // 82, 0,0,0, 184, 197, 52, 40
- // 101, 0,0,0, 184, 197, 53,40,
- //60, 0,0,0, 184, 197, 54,40,
- //11, 0,0,0, 184, 197, 55,40,
- //47, 0,0,0, 184, 197, 56,40,
- //185, 0,0,0, 184, 197, 49,40,
- };
- void delay( ms ) //用于液晶显示的延时函数
- {
- int i ;
- while(ms--)
- {
- for(i=0 ;i<5 ;i++ ) ;
- }
- }
- uchar Read_LCD_State() //读取液晶显示的状态
- {
- uchar state;
- RS=0;RW=1;EN=1;delay(1);
- state=P0;
- EN = 0;delay(1);
- return state;
- }
- void LCD_Busy_Wait() //如果忙则等待函数
- {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 delay(5);
- }
- void Write_LCD_Zhilin(uchar zl) //液晶显示写指令函数
- {
- LCD_Busy_Wait();
- RS=0;RW=0;
- EN=0;
- P0=zl;
- EN=1;
- delay(1);
- EN=0;
- }
- void Write_LCD_shuju(uchar date) //液晶显示写数据函数
- {
- LCD_Busy_Wait();
- RS=1;RW=0;
- EN=0;
- P0=date;
- EN=1;
- delay(1);
- EN=0;
- }
- void LCD_INIT() //液晶显示初始化
- Write_LCD_Zhilin(0x38); // 显示模式设置
- delay(1);
- Write_LCD_Zhilin(0x01); // 显示清屏
- delay(1);
- Write_LCD_Zhilin(0x06); // 光标移动设置
- delay(1);
- Write_LCD_Zhilin(0x0c); // 开及光标设置
- delay(1);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液晶显示写入函数
- uchar i;
- Write_LCD_Zhilin(p|0x80) ; //写地址高位为一
- //Write_LCD_Zhilin(0x40|0x80) ;
- for(i=0;i<16;i++)
- {
- Write_LCD_shuju(s[i]);
- delay(1);
- }
- }
- /***************************************************************************************/
- void delays(int us) //用于DS18B20的延时函数
- { int s;
- for ( s=0; s<us; s++);
- }
- void rst(void) //DS18B20初始化
- {
- DQ = 1;
- delays(2);
- DQ = 0;
- delays(30); //精确延时 480~960us
- DQ = 1;
- delays(8);
- }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ku) //DS18B20写函数
- {
- int i=0;
- for (i=0;i<8;i++)
- {
- DQ=0;
- DQ =ku&0x01;
- delays(3);
- DQ=1;
- ku>>=1;
- }
- }
- void match_rom(unsigned char *rom) //DS18B20匹配ROM函数
- unsigned char i;
- rst(); //初始化
- write(0x55); //匹配ROM
- for(i=8;i>0;i--)
- {
- write(*(rom+i-1));
- }
- }
- unsigned int read(void) //DS18B20读函数,每次读16位
- {
- int i=0;
- unsigned int u=0;
- for (i=0;i<16;i++)
- {
- DQ=0;
- u>>=1;
- DQ=1;
- if(DQ) u|=0x8000;
- delays(4);
- }
- return (u);
- }
- int read0(unsigned char *seria) //读取对应温度值并转换函数
- {
- int temperature ;
- unsigned int tp;
- unsigned int lsb;
- rst(); //初始化
- write(0xCC); //跳过RAM
- write(0x44); //温度转换
- rst(); //再次初始化
- write(0xCC);
- match_rom(seria); //匹配ROM函数调用
- write(0xBE); //读取存储器指令
- tp=read(); //读取温度值
- if((tp&0xf800)==0xf800) //判断正负数
- {
- fushu=1 ;
- tp=~tp+1 ;
- lsb=(unsigned int)(tp*6.25);
- dian=lsb%100; //取小数部分
- temperature=lsb/100;
- else
- {
- fushu=0;
- lsb=(unsigned int)(tp*6.25);
- dian=lsb%100;
- temperature=lsb/100;
- }
- return(temperature);
- }
- /*****************************************************************************************/
- void main()
- {
- uint i ;
- LCD_INIT();
- EA=0 ; //使用DS18B20禁止任何中断
- while(1)
- {
- for(i=0;i<2;i++)
- {
- Tm=read0(get_serial+i*8);
- if(i==0) //判断是第几个的数据
- if(fushu==0) //判断是否加负号
- sprintf(LCD_LINE_ONE+5," %d", Tm);
- if(fushu==1)
- sprintf(LCD_LINE_ONE+5,"-%d", Tm);
- sprintf(LCD_LINE_ONE+10,".%d",dian); //加入小数部分
-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LINE_ONE);
- }
- if(i==1)
- {
- if(fushu==0)
- sprintf(LCD_LINE_TWO+5," %d", Tm);
- if(fushu==1)
- sprintf(LCD_LINE_TWO+5,"-%d", Tm);
- sprintf(LCD_LINE_TWO+10,".%d",dian);
-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LINE_TWO);
- }
- }

网友A(2014-12-09):
多路DS18B20,非常需要研究研究,感谢楼主

网友B(2015-01-13):
正在研究多18b20的电路呢

网友C(2015-03-13):
挺好的!初学者怎么实现八路都工作呢?在这基础怎么实现上下限报警?大神求指导

网友C:
怎么解决八路的上下限报警?求指导

网友D:
这个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E:
很好,要是多一些就更强大了

网友F(2015-04-18):
#在这里快速回复#很好 学习  学习  谢谢

网友G:
楼主 有心人啊

网友H(2015-06-04):
好东西,谢谢楼主,问下楼主,ROM的64位序列号是提前测出来的对吗。。。。

网友I:
真心不错 想看一下

网友J:
多路18b20没有弄过,学习一下,谢谢你。

网友K:
真实太感谢了

网友K:
程序只有两个

网友K:
美中不足啊

网友L(2015-09-06):
顶看看什么东西

网友M:
最近正在搞这个,来看看学习下啊

网友N(2016-05-02):
赞!我写的老出不来,这回可以参考了

网友O:
项目需要,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P:
楼主啊,有没有测18b20的64位rom编码的程序啊?

网友Q:
谢谢...多点共享

网友R:
谢谢楼主了的帮助

网友R:
想嘻嘻嘻嘻嘻嘻想

网友S(2016-08-18):
RE: 51单片机实现多路DS18B20温度测量-proteus仿真 [修改]

网友S:
#在这里快源码和仿真文件下载:   多路DS18B20测量.zip (72.04 KB, 下载次数: 646) 速回复#

网友T(2016-12-25):
谢谢分享,正想做这个呢

网友U(2017-04-12):
这个程序可以跑出来吗,我显示错误好多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V:
用了3个18B20 做出来的,27.18后面一个乱码,其它2个18B20读出来也有乱码,(26.50度那个想办法隐藏掉 ...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ds18b20的温度测量做出来了吗,可以发一下程序吗

网友U:
大神我想问一下这个程序编译的时候为什么我显示错误好多啊,是我电脑问题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S:
RE: 51单片机实现多路DS18B20温度测量-proteus仿真 [修改]

你好我为什么下载不了呢,可以再分享一下吗

网友W:
怎么不能运行

网友X(2017-11-02):
很好的东西,值得珍藏

网友Y(2018-04-06):
谢谢楼主!看了很多 受益匪浅!

网友Z:
怎么获取的DS18B20内部RAM64位序列号啊?求解,谢谢

网友AA:
好东西,要好好学习才行啊

网友AB(2018-05-13):
准备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AC:
刚好用到,太感谢了

网友AD(2018-06-24):
引用 网友AE:
很好 学习  学习  谢谢,给大家放出楼主的源码 省点黑币:

感谢层主!

网友AF(2018-08-27):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G(2019-01-01):
请问,如何匹配的八个DS18B20内部RAM64位序列号呢?

网友AH(2019-03-13):
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在一条总线上挂多个DS18B20

网友AI:
很不错就是要黑币 没有啊 怎么弄

网友AJ:
很好 很实用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AK(2019-07-10):
貌似程序实现后会存在乱码的现象

网友AL(2020-03-11):
后边的不行额

网友AM(2020-05-29):
这么多路 楼主大师

网友AN(2020-06-29):
厉害,厉害,不过我想知道DS18B20内部RAM64位序列号是怎么来的?

网友AN:
引用 网友V:
用了3个18B20 做出来的,27.18后面一个乱码,其它2个18B20读出来也有乱码,(26.50度那个想办法隐藏掉 ...

请问你的两组温度显示在同一行是怎么实现的?我看你的27.18和26.50在同一行,我用LM044L想显示6路温度,但最多只能显示4行,若两组温度在同一行LCD就会不停的闪动

网友AO(2020-11-14):
引用 网友V:
我用的是LCD1602做的实物,可是25.6度怎么有乱码?

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我QQ:175283992

做实物的时候,按着Protuesd的仿真图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