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应如何写

楼主:
硬件见下图,要求当开关S1与S2均接通时D1才亮,S1与S2随便一个断开或两个均断开时D1灭,请大侠帮写个汇编程序,C的看不懂,谢谢!

网友A(2013-08-18):
LOOP:
MOV    A,P3
ANL     a,#3
JZ       L_SETON

SETB  P1.0
JMP   LOOP
L_SETON:
CLR    P1.0
JMP   LOOP
仅供参考!

网友B:
在亮的状态下,关一个开关不会灭。

网友B:
LOOP:
MOV  P3, #0ffh
MOV  A,P3
ANL a,#3
cjne  A, #3,L_SETON
;JZ  L_SETON

SETB P1.0
JMP LOOP
L_SETON:
CLR  P1.0
JMP LOOP
    EN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OOP:
MOV    A,P3
ANL     a,#3

经试验,这个程序完全满足要求,让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OOP:
MOV  P3, #0ffh
MOV  A,P3

这个程序试验过,相当于是两个并联的开关,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试验过,相当于是两个并联的开关,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真搞不懂你。
究竟那一个程序“相当于是两个并联的开关”?

网友B:
刮目相看。

网友C:
6楼ahshmj所写的程序,经试验S1与S2相当于两个并联的开关,随便按一个D1均亮!

LOOP:
MOV  P3, #0ffh
MOV  A,P3
ANL a,#3
cjne  A, #3,L_SETON
;JZ  L_SETON

SETB P1.0
JMP LOOP
L_SETON:
CLR  P1.0
JMP LOOP
    EN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楼ahshmj所写的程序,经试验S1与S2相当于两个并联的开关,随便按一个D1均亮!

LOOP:

LOOP:
MOV  P3, #0ffh
MOV  A,P3
ANL a,#3
cjne  A, #3,L_SETON
;JZ  L_SETON

SETB P1.0
JMP LOOP
L_SETON:
CLR  P1.0
JMP LOOP
    END
这个程序中的“cjne  A, #3,L_SETON”这一句,只有P3.0、P3.1都为“1”时,P1.1=1,。其中一个为0,或者都为0,则P1.1=0 。
(若换成  “JZ  L_SETON  ” 则相反,“ACC=0” 则跳转,P1.1=0 。否则ACC=3,ACC=2,ACC=1,则P1.1=1。)

将 MOV  P3, #0ffh  ,改为SETB  P3.0     SETB  P3.1 更合理。

网友D(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