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tc下载程序时说mcu未上电在回事,里面有图片

楼主:
单片有电啊,咋回事,程序也对,计算机通讯端口com口是2,stc的端口也选的是2,

网友A(2013-08-18):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按这个顺序:先点击“download/下载”,再给电源上电,

是这个顺序啊

网友C(2015-10-16):
是否是虚焊,拿万用表检测一下

网友D:
有些可能是冷启动,先点下载,再上电试试

网友E(2015-11-23):
检查晶振,电路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