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18):
在用msp430F5438进行SPI通信,将P3.1,P3.2,P3.3配置成SPI通信口,准确无误能进行正常通信,但用相同的程序将P4.1,P4.2,P4.3配置成SPI通信口,就无法进行通信了,换成P5,P6,P7口同样无法正常通信,求高手解释。。。

网友A:
因为MSP430的SPI通信模块只有在P3口才有,具体一点你可以看一看430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