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单片机

楼主(2013-08-19):
A,电机,(单相220V交流电机)用G3M-202P-UTU-1固态继电器驱动没问题。
  B,离合电磁铁,(电阻9欧的两组线圈)共高接法。日本机是用UPA1500驱动,我以前为了少钱,改用TIP122也能正常使用了十年。
  C,选择点,(六个小吸力电磁铁。)分别带动六个机械离合。用ULN2004就能驱动。
  D,传动接近开关,DC12V
  E,机械位置接近开关。DC12V
  要求1:有显示屏,有起动,停止按键。有输入参数的功能键。有故障输出。
      2:能在运转中暂停转回手动用作维修。但是手动时电路接到输入信号要是跟据程序的步骤动作下去。
      3:主要动作程序:当计数到达所设定值时输出A和C(* )此时开始计算D,当D来第3个脉冲时输出B1 0.5秒,当D来到第5个脉冲时关闭C,当D来到第6个脉冲时输出B2 0.5秒,当D来到第八个脉冲时关闭A的输出。由于惯性后面的D信号不管。当单板机输出A,C以后2秒没接够八个D的脉冲时要暂停输出电机信号(以免烧电机)同时输出故障信号。
      4:就是E的作用,用可选用功能。如果先用E接近开关的信号起作用就是在输出A,C时开始读E的脉冲数,当E的脉冲计数到到了单片机的设定值时继续完成以后的步骤。E就是插 入在(*)的位置。E的值是在输入参数时输入每个参数的E的大小是不一定是同样。默认为0 ,为E不作用。
      5:E应该用调试时可以在装机时在一个设定参数中可调细分设定的。(不同机器可能细分到不同的份,也就是我机器一回转分成几份----微调)
      6:C 包含1到6,6个参数,这1到6也是由单片机输参数时输入。C也是一组共高的电磁铁,当每次上电时要供一个DC24V的电压在高电平处1秒,然后就不断电换成DC9V供电。(这是一组小吸力的电磁铁,供一个DC24V让他们在上电时能保证全部吸住在等命状态。)工作是,当参数设定是那个就断开那个的回路,让电磁铁放开,等机器带动离合。
      7:单片机显示屏在输入工作参数时要求能同时显示一组参数的三个数{回数.C.E)回数就是我的机器在哪位置执行,C是要执行哪个选择,E是在哪位置(微调)执行}
      8:单片机上的起动停止是用来作手动维修用的。
      9:单片机上设一个手动测试窗口。手动测试能按照当时手动输入的编号来运转。但不能运转刚手动或者是机器运转时刚运转过的那一编号(如果不是的话,这不是电脑脑残了吗?)。还可以在手动测试窗口输入一个编号能让机器循环测试。

哪位大师能帮我做。多少钱能做

网友A(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