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看下我这个简单的小程序,运行出问题了

楼主(2013-08-2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void main()
{        uint i;
        temp=0xfe;
        P1=temp;
        for(i=8;i>=0;i--)    //此处想让流水灯就流一趟停止,可是实际是一直运行,用Keil测试显示,i=2、1、0、之后就等于65536、65535...这是怎么情                                                                                                    请大神帮个忙,谢谢啦
        {
           temp=_crol_(temp,1);
          delay();
          P1=temp;
        }
}

网友A:
想一直循环就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x,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for(i=8;i>0;i--)    //注意和原来的区别 for(i=8;i>=0;i--)
        {
          temp=_crol_(temp,1);
         delay();
         P1=temp;
        }
}

}

如果想循环一次就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x,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temp=0xfe;
        P1=temp;

        for(i=8;i>0;i--)    //注意和原来的区别 for(i=8;i>=0;i--)
        {
          temp=_crol_(temp,1);
         delay();
         P1=temp;

}
       while(1);
}

网友B:
换一下吧for(i=0;i<8;i++)

网友B:
或者uint i改成 int 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一直循环就如下:
#include
#include

谢谢哥们!顺便再问一下,为什么我让这小灯就循环一次,for的循环里面 i必须要>0呢,我试了下>=0就无限循环了,这个是咋回事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uint i改成 int i

谢谢哥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顺便再问一下,为什么我让这小灯就循环一次,for的循环里面 i必须要>0呢,我试了下>=0就无限循 ...

unsigned int 类型(无符号整形)的范围是0~65535,65535+1=0 。  0-1=65535 。不能表示负数。

如果 =>0,就包括了全部集合,永远为“真”,所以无限循环。

上面有几位说得对,由于int类型可以表示负数,所以 “int i ”也可以。0-1=-1,就不再循环了。

但是有时也要考虑程序的合理性和可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类型(无符号整形)的范围是0~65535,65535+1=0 。  0-1=65535 。不能表示负数。

如果  ...

谢谢!明白了一些,还有个小问题啊 我上边宏定义 将 uint 代替 unsigned int 在主函数里直接就可以写 uint 了吧 我看你帮我改的程序是写成  unsigned int i 了

还有个 65535+1=0 这个是为啥?  谢谢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一些,还有个小问题啊 我上边宏定义 将 uint 代替 unsigned int 在主函数里直接就可以写 uint ...

你定义了以后 uint  就可以替代 unsigned int 了。
由于unsigned int 类型是16位二进制数,最大值是11111111 11111111B,再加1,就会向第17位进位,
变成1 00000000 00000000B,由于只有16位没有第17位,所以就变成 00000000 00000000B,也就是0 。注意中间的空格,是为了你能更方便的识别位数而加的。
你可以在电脑上的附件里面打开计算器, 在“查看”里面选择“科学型”,就可以进行16进制、2进制、8进制计算了。试验一下上面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了以后 uint  就可以替代 unsigned int 了。
由于unsigned int 类型是16位二进制数,最大值是1111 ...

谢谢版主,用计算机试了试和您说的一样,谢谢这几次的回复,作为学机械的单片机新手,以后请多多指教啊~~~谢谢!

网友C:
各们高手解释的不错。

网友D(2016-05-08):
在main()里面加一个while(1)函数                                                                                                    请大神帮个忙,谢谢啦         {                    temp=_crol_(temp,1);                   delay();           P1=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