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302

楼主(2013-08-24):
我用ds1302时钟,数码管显示,跑表很正常,准不准先不说,然后我想加上掉电走时的功能,加了备用电源,然后改程序,在1302RAM中写个标志,可是掉电后仍然初始化//读标志

uchar read1302flag(uchar adde)
{
        uchar i,temp;
        ce=0;
        sclk=0;
        ce=1;
        for(i=8;i>0;i--)
        {
                sclk=0;
                temp=adde;
                io=(bit)(temp&0x01);
                adde>>=1;
                sclk=1;
        }
        for(i=8;i>0;i--)
        {
                ACC_7=io;
                sclk=1;
                ACC>>=1;
                sclk=0;
        }
        ce=0;
        dat3=ACC;
        return(dat3);
}

//写标志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addr,dat)
{
        uchar i,temp;
        ce=0;
        sclk=0;
        ce=1;
        for(i=8;i>0;i--)
        {
                sclk=0;
                temp=addr;
                io=(bit)(temp&0x01);
                addr>>=1;
                sclk=1;
        }
        for(i=8;i>0;i--)
        {
                sclk=0;
                temp=dat;
                io=(bit)(temp&0x01);
                dat>>=1;
                sclk=1;
        }
        ce=0;
}

写入0xff,然后判断!=0xff的时候初始化,但是每次掉电上电都初始化,我感觉其他的都没问题,大侠们看看,是不是读取或者是写入的程序有问题,调试时dat3的值为0x7f.谢谢

网友A:
没看见你在那里有检测标志操作。

楼主:
ahshmj 发表于 3 小时前
没看见你在那里有检测标志操作。

在main函数里有,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只是对写入和读取函数怀疑

网友B(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