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手机蓝牙控制51单片机的高手快来

楼主(2013-08-25):
各位高手,我是菜鸟,我想利用手机蓝牙控制51单片机的P1端口输出高低电平,现在需要有位高手指导我一下,我这里有蓝牙主从模块,也有开发板,但是不知道程序要怎样修改,我这里有段程序,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意思。

#include<STC11f.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Type.h"

#include"BT.h"
#include"Uart.h"
sbit BTREST = P1^5;
sbit BTKEY = P1^2;
extern uchar uartbuf[2];
extern uchar bufcnt;
uchar serialbufs[20]="AT+";
void main()
{
   uint i;
   delay(20);
   P1M1=0;
   P1M0=0xff;
   BTREST=1;
   BTKEY=0;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0 用于与电脑通讯调试
  EA=1;
   Uart_Putstring("SYSTEM OK ",11);
   i=0;
   AUXR1=0x80;  //切换串口到P1
   Uart_Putstring("AT+uart=38400,0,0",17);   //发送AT指令
  delay(100);
   while(1)
   {
    if(bufcnt==1)
    {
     i++;
     if(i>50000)
     {
       i=0;
      bufcnt=0;
     }
    }
    if(bufcnt>1)
    {
     ES=0;
       i=0;
    Uart_Putstring("OK",2);
       bufcnt=0;
       ES=1;
    }
   }
}

网友A:
是不是 hc06的模块?

网友B(2015-04-10):
虽然不懂,但还是要顶,毕竟每一位老手都是从新手蜕变而来的,赞一个。。。。。。

网友C(2016-12-23):
我也在搞这个,楼主弄懂了没,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D:
楼主,能把把电路图发出来看看嘛学习学习

网友E:
你的串口中断函数??????

网友F:
 P1M0=0xff;   BTREST=1;   BTKEY=0;   UartInit(); //????????????????

网友G(2017-04-15):
楼主大神 我现在也刚开始弄通过蓝牙来实现PC机与单片机的通信,可是一点也不懂诶,你发的这个代码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可是不懂,能讲解一下吗,你有完整的PC机与单片机通信的代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大神 我现在也刚开始弄通过蓝牙来实现PC机与单片机的通信,可是一点也不懂诶,你发的这个代码我也在网 ...

请问你现在 进行多少了啊  我也正在做这个项目,头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