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 转换后如何将结果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3-08-30):
单片机AD 转换后如何将结果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比如: 我得到AD  转换结果 是: 0x0211 ,要在数码管上显示 : 2.830
                       AD  转换结果是:   0x0260  ,要在数码管上显示: 2.560
请问如何用C语言实现

网友A:
单片机AD 转换后如何将结果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比如: 我得到AD  转换结果 是: 0x0211 ,要在数码管上显示 : 2.830
                       AD  转换结果是:   0x0260  ,要在数码管上显示: 2.560
1、 这个有问题:结果越大,显示值应该也越大才是,怎么相反了。
2、计算一下好像数值也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AD 转换后如何将结果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比如: 我得到AD  转换结果 是: 0x0211 ,要在数码管 ...

先回二楼
1、楼主没有给出相应的电路图,怎么能够判断AD转换结果越大应该显示的值就要越大呢?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哦
2、AD转换不一定就是线性或说正比或别的什么确定的关系,很多都是没有规律的,所以不好说这个数值好像不对。

网友B:
对于要求不高的地方,如果测量值和显示值没有明确的关系,可以取个大概值,这样可以找到他们的规律,(可以分成几段来找关系)
如果要求很高,可以做个表,用查表的方式来得到显示结果,但是这样有个不好地方,对ROM要求很高

网友B:
仅供参考